E430待机3V有4.5V求助

楼主(2014-12-22):
E430待机3V有4.5V求助,开始是待机3、5V都没有,我换了RT8205后5V有了,3V确有4.5V,待机电流0.09,我又换了几个RT8205,用51125代换也是一样,谁遇到过没

补充一下是待机线性3V高了

网友A:
我上次遇到这种问题是万用表没电了,如果楼主万用表没问题可以查下反馈电路

网友:
万用表肯定没问题,5V测试都是正常的,而且待机电流也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遇到这种问题是万用表没电了,如果楼主万用表没问题可以查下反馈电路

是线性3V,这个是芯片直接输出来的,没有反馈电路

网友:
主供电输入正常与否 5V正常也是指线性的吗。

网友:
会不会就是这个电压

网友:
待机0.09待机明显偏大,说明有微短的地方

网友:
0.09A有短路,对地阻值都正常吗,线性3v有问题,固定输出呢?先把短路干了

网友:
待机电流有点大 先检查后极是否有短路

网友B:
没有短路的地方,我怀疑是哪里窜电了,订了个EC,明天到,换个EC试试

网友:
19V会不会是漏电过来的   不稳定

网友:
3v线性输出后继有个贴片滤波电容 你看看是不是掉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短路的地方,我怀疑是哪里窜电了,订了个EC,明天到,换个EC试试

楼主这都行,直接换ec。换完不行楼主准备咋搞呢

网友:
万用表量电压快捷,但不精确,只能给个平均值,不能看出稳定性。

网友:
看来得好好学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