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E258不显电池符号维修(附图纸)

楼主(2014-12-22):
三星E258进水,作进水处理后可以开机。但开机后直接就是关机画面关机了,而并不是开机显一下E258就关机,所以就不是不是电池类型检测脚方面的问题,而应该是电池电量检测方面的问题。在电池类型脚上加一2k左右电阻对地,把稳压电源调到4.5v可以开机,但电池符号是空格,查图:

查看时颇费了一番功夫。根据以往查三星的电池检测电阻都是从CPU原理图上去查,没想到这次把CPU图纸看了个底朝天都没发现电池检测电阻。最后只有一张一张仔细的看了,当看到电源图时发现有两个电阻一个二极管一个电容是接在B+上的。而这一单元图标称的是Tydical 1.4v 剩下的就看不清了,而这一单元图跟以往的三星机的电池检测电路是一样的。哈!终于找到了。再从排列图上找到这两个电阻所在的位置,用万用表一测:不通,小心的用烙铁取下电阻,一看,原来锈断了,且焊盘上也发黑。用刀片把氧化层刮开,再用万用表测量,所幸还没断线。从废板上找一个330k电阻装上。

试机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