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 +LCD VDD屏信号供电是多少V?

楼主(2014-12-22):
今天接到一台N5010白屏,其他信号正常,供电正常。唯独LCDVDD 之有0.56V,二话没说从其他地方飞了根3.3V过来。EC旁边飞的。平时也是这样飞。结果。我了个去。开机不触发。冒了一身汗,修了半天才恢复元样。请问下LCDVDD是3.3V吗 ?好久没修给忘了。

网友:
平时直接秒少。今天差点出大事,哈哈。

句容诚信电脑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屏开启,亮度,19V都正常,好像LCDVDD 只有0.56V

网友A:
已解决。在其他地方强拉3.3V搞定。

网友:
3.3V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解决。在其他地方强拉3.3V搞定。

强拉最好把前面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