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小电阻惹的祸,技嘉GA-G41MT-S2P(REV1.3)反复掉电重启维修

楼主(2014-12-22):
吃过午饭,去一同行那边玩。进门没多久,有一老大爷抱台主机过来。经过同行的检测,发现主板损坏,板子是技嘉的G41,因为是在同行这里配的二手,还在给保期之间,买家一口咬定正常上网的时候黑掉,然后再也无法开机。无奈,只得换了个华硕G41的板子上去。完事之后,同行丢来可怜的目光给我,又是茶水又是烟的,好在关系一直不错,就帮他搞搞。

板子上电之后,不出2S便熄火,然后再次上电,俄罗斯诊断卡上的复位灯微亮甚至不亮。不跑码。虽然重复掉电很恼火,但还是忍着把各大电压测了遍

内存:1.5V,DDR3正常
VTT总线:1.2V,正常
CPU核心电压:1.3V,上的是赛扬E430,正常
北桥供电:1.2V,正常
南桥供电:1.5V正常

看来各大电压基本都正常,因为这些个电压都是瞬间变0,而不是逐渐降低,因此可以确定,应该不是这些个供电问题导致,应该板子有元件不良,引起信号的不满足导致的。

根据上电时序,CPU核心电压正常之后,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VRMPG信号,经过2个三极管开关信号,作为开启南桥和时钟芯片的PG开启信号。在测PCI-E 16X显卡槽的A13和A14这两个时钟信号点的时候,发现有0.05V左右的电压,同时诊断卡上的复位灯微亮,然后衰弱,最后变成0V,这时候诊断卡的复位灯就彻底熄灭。在测PCI的B16脚的时候,也是同样的症状,电压才0.2V,然后慢慢降低到0。因为显卡槽和PCI槽的时钟信号点,通常由时钟芯片直接发出。因此可以断定,时钟芯片工作不正常。

我们知道,时钟芯片工作条件有3个,那三个?
1,3.3V供电电压
2,14.368K晶振起振
3,EN开启信号(PG)

板子上电测量,技嘉这板子的时钟芯片是RTM875T-587。其中3.3V供电电压正常,14.368K晶振两脚也有压差,也算正常,但是10脚的VRMGD电压有猫腻,起先是1.4V,这时候诊断卡复位灯微亮,然后慢慢降低,直到变成0,这时复位灯是彻底熄灭。

看来问题就在这里,看到VRMGD这个信号,就不用说太多,目标直指CPU电源管理芯片的VRMPG发出信号及后级三极管开关信号。

这板子用的电管是ISL6312,37脚就是VRMPG信号发出脚,测量的时候,有1.2V的电压,看来是正常的。根据图纸,这个信号通过DQ11和DQ10两个三极管,做成开关信号,发出VRMGD,去开启时钟芯片。

测DQ11这个三级管的B级,正好是1.2V,就是电管发出的VRMPG信号,E级接地,C级接DQ10的B级,同时还接个8.2K的上拉电阻,是3.3V上拉电压用。不过根据三极管的特性,此时C级和E级导通,因此3.3V上拉电压被拉低成0V,又因为和DQ10的B级链接,因此DQ10这个三极管被截止,DQ10的C级外接DR48这个1K上拉3.3V电阻,去作为开启信号。按道理,DQ10的C级应该是3.3V,不过这时居然是1.2V,表现和时钟芯片那边的开启段一样,(这不废话么,两者相连肯定症状一样。)

测DR48这个1K电阻的两端,一端是3.3V,一端是1.2V然后慢慢降低成0V。虽然这时候,DR48这个1K电阻和DQ10这个三极管都有嫌疑,但本着先简单后复杂的做法,先拆掉这个DR48电阻。取下测量发现,阻值已经升到48K左右,这肯定不行。料板上找个1K电阻焊接之后,上CPU已经妥妥跑马,提示C1无内存。上个内存上去,久违的技嘉LOGO已经出现在显示器上。做系统烤1小时没问题,就把板子送还给同行。

写这么多,其实是分享下维修的思路和做法,本身这个故障不复杂,高手们都能一目了然的看个清楚明白。最后,还祝大家工作顺利,生意兴隆,阖家欢乐,谢谢大家。

GA-G41MT-S2 r13.rar

网友A:
楼主分享的案例一看过 不过说句时钟晶振是14.318MHZ

网友:
小电阻还真不好发现故障

网友B:
楼主说的应该是时钟的开启信号有问题吗?开启信号是3.3V吧!!

网友:
这个要是不会上电时序根本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应该是时钟的开启信号有问题吗?开启信号是3.3V吧!!

嗯,正常是高电平3.3V。

网友:
时钟芯片坏的见识过,开启电路故障还真少见!

网友:
迅维的高手确实历害,分析得头头是道,清晰明了,

网友:
修板就是要这样精神

网友:
分析的很清晰!佩服楼主的理论水平。

网友C:
楼主分析的很好啊,但我没看到图纸上那个是DR48,是不是DR46

网友D:
楼主说的DR48是图纸上的DR46吧,是楼主错了还是我错了

网友:
很是详细,新手学习了!

网友:
楼主给发的图纸不错

网友:
原来是电阻引起时钟开启不良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分析的很好啊,但我没看到图纸上那个是DR48,是不是DR46

是DR46,我眼神不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DR48是图纸上的DR46吧,是楼主错了还是我错了

你是对的,我写错了,是DR46,眼神差看成DR48。

网友:
楼主的技术值得我们深学,我是认真拜读了帖子的

网友:
楼主理论丰富,分析不错,小电阻的问题也被找到了。学习了!

网友:
三级管都是这样,高电平 ——低电平 ——高电平——低电平——高电平——低电平。导通截止导通截止.....不管连接多少个三极管都是这样,若哪个地方没这样循环,那就说明那地方坏了。一般测量PCI的A15B16或PCI-EA13A14全无电压,基本上都是PWM EN没电压,可直接秒掉EN所连接的三级管和上拉电阻,这个掉电都被你解决了,你技术还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真强悍     帮忙的活  还这么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享的案例一看过 不过说句时钟晶振是14.318MHZ

没错,刚想提醒楼主那,是14.318mhz,不是14.368khz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修的一手好板。值得学习

网友:
分析得细致,思路很好

网友:
分析的很清晰

网友:
技嘉主板这种保护线路得多留意.

网友:
哎  俺只是看看  不会修

网友:
楼主的技术没的说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有图有真相。技术就不用说了高手一个。要好好向大神学习、

网友:
迅维的高手确实历害

网友:
学习,这种都能找到,这要对这版很熟悉才行的

网友:
突然发现。   对比一下维修台。   自己平时的是多么的乱,,,  东西都堆不下了。

网友:
请问发帖子的高手,根据你的图纸元件编号应该是DR46吧,怎么写成了DR48,我们新手找了好久没找到DR48这个元件,如果是我错了还请赐教。

网友(2015-03-17):
厉害啊 啊啊 啊

网友:
大师啊啊啊啊啊

网友:
你们为什么在

网友:
好厉害 理论知识很扎实 学习了

网友:
楼主理论不错呀  分析的很好   值得学习

网友:
分析得很详细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好技术。

网友:
大开眼界了,完全不会修板的菜菜菜路过

网友:
修到电阻,不错了。

网友(2015-11-20):
感觉时钟芯片坏的少

网友: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买家一口咬定正常上网的时候黑掉,然后再也无法开机”
时钟的开启信号的上拉电阻出现了变值,开启信号慢慢降为0,有没有可能出现买家所讲的情况呢?

看来各大电压基本都正常,因为这些个电压都是瞬间变0,而不是逐渐降低,因此可以确定,应该不是这些个供电问题导致,应该板子有元件不良,引起信号的不满足导致的。
电压瞬间变0与逐渐降低什么区别?就我个人认为,逐渐降低才是板子有元件不良,你是怎么看的?
另外感谢你分享图纸,正需要。

网友:
开启信号第10脚是3.3V,电压渐渐变低导致不能开启时钟芯片工作

网友:
今天没分了  不然给你加分

网友:
没看到DR48 只看到46 47

思路知道了就行了.谢谢

网友:
楼主时序扎实,思路清晰。不错不错

网友:
确实高手如云啊。。。。。。。。。。。。

网友:
这板子时钟坏的也很多

网友:
技嘉通病 啦  复位灯不停闪  板子不停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