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的主板基带出问题了怎样解决

楼主(2014-12-22):
    苹果手机现在市场率相当高,如果你现在还是连苹果手机的主板都不敢动,那做为一个手机维修工作者,你真的OUT了。其实所有一款手机,只要我们了解了他的原理,维修起来是非常得心应手的。

    苹果手机自下旬推出了7.0的系统后,很多一个安全设置,也就是ID锁。由于大陆市场妖机众多,手机使用者也经常刷机,想体验下最新的操作系统,一刷机手机就出现无限恢复模式,或者出现ID锁。在苹果手机没有出7.0系统时,妖机本来也是可以用爱思助手保基带进行刷机的,那是妖机和原装机好像也没什么区别,只要有SHSH就任意升降级都可以的。

    出了7.0的系统妖机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那段时间那多销售苹果手机的网店都选择关店走人,因为销售时说的是原装手机可以升级,事实上出了7.0的系统以后,妖机是不能升级的,升级必须要专业人员通过断基带的方式去升级,去骗过苹果的服务器而达到升级的目的,这一定要拆机才能操作。

    我简单说一下目前出问题最多的苹果4手机。

    第一种是原装无锁的手机,这种手机可以任意通过ITUNES进行升级,更新系统,有SHSH备份也可以进行降级,但是一定要记清楚,如果升级过7系统的手机绑定过ID的,一定要关闭查找我的IPHONE,否则重新刷机或者抹掉后,激活时你又不记得你的ID账户和密码就麻烦了,只能换基带解ID锁。

    第二种是国外带回来的有网络锁的手机,在国外用当地运营商的手机卡可以正常的使用,到大陆手机卡就无服务,这种手机只能经过换基带套件的方式进行维修,换完之后通过苹果的服务器正常激活,换基带可选择换原装套件(支持苹果系统更新),也可以换8824的pojie基带CPU,传说中的妖机就这样诞生了,换过8824的基带的手机不能再升级,使用和原装手机完全一样没有任何区别。

    第三种就是妖机,网络销售的手机大多数是妖机,在没有出7.0系统时卖家可以信誓旦旦地和你说这就是原装机,因为6.13系统时是真的可以任意刷机的。补充一下什么是妖机吧。听说过人妖吗?人妖是不是某一个地方不是“原装”的,妖机也是,他的基带不是原装的,是pojie的基带CPU,专业人员说的8824就是它了。所以我们就叫它妖机了。

    妖机是通过复制一个没有任何锁的苹果机的IMEI号和序列号的手机,通过苹果官网正常激活的,就是说一个IMEI,可能有几十,甚至上百个人用这个号。其实妖机也是真正的苹果手机,除了基带是pojie的,其他全部是苹果原装的配件,一部好的正常的妖机用起来和原装手机没有区别。妖机刷7系统时,刷到基带部分时,进度条跑到三分之二时会报错3194,这时手机是不能开机的,开机出现一个数据线标致,也叫无限恢复模式,这种情况只能通过拆机断基带的方式进行刷机,才能正常刷过。当然不是说刷过了就完事了,现在妖机刷过了激活时90%以上都是有ID锁的,下面会介绍解决方法。

    问题说清楚了,要怎么维修呢?这就是我们维修人员做的事了,以上的不管哪种情况,出现网络锁或者ID锁不能激活,都是通过换一个无网络锁无ID锁的基带的方式进行激活。如果是原装手机要换基带套件(基带CPU和基带空字库),如果是妖机就直接换基带空字库,再用仪器写入无锁的串号和序列号,手机就可以正常激活了。

    当然妖机换基带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没有封胶,直接拆下来再装上去就可以了。原装机解锁,基带套件是有封黑胶的,主板基带的另一面的中频IC也是有黑胶的。这就对维修人员的手工相当高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一般的手机维修店不敢接受苹果机维修的直接原因,因为不具备这个能力的维修人员一拆基带就只会有几个结果:出现三无,主板的焊点脱落,严重的主板不开机。

    其他只要使用正常的方法,拆装苹果的封胶不能说100%,最少也有98%的成功率,在我的记忆里好像就没有真正失败例子,只要你的主板是正常的。

    怎样才能安全地拆装基带呢?时间和温度的掌握是很重要的。下面我详细说明下维修基带的方法:用镊子除去字库边上的胶,注意镊子不要太尖,也不要粗,太尖容易划伤主板,太粗容易碰到边上的阻容原件,温度350度,加热25-30秒,看到字库有冒锡再果断撬下字库,用烙铁拖掉上面的焊锡。拆CPU也是同样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基带CPU和尾插内联通的边上的胶清除时一定要小心,因为边上的几个电阻要拆胶时很容易虚焊脱落,掉了很难焊好,太小了。

    所以我们在拆胶时是先拆CPU再去清理边上的胶,这样小电阻就不会虚焊。去胶时边缘的胶用风枪加镊子小心去掉,中间的直接用平口烙铁去掉,字库去胶时要小心,容易掉点,CPU的焊盘相对好一点, 有部分空点掉了没关系,有用的点掉了会三无的。确保胶去除干净,先装CPU。

    这里要说明一下,新的CPU是植好锡的,是无铅高温焊锡,要先把高温锡去掉做上低温焊锡,因为高温的加焊时间太长,这样很容易使反面的中频爆胶短路,同时CPU也容易损坏,也容易空焊,当然不是说一定要去掉才行,只是这样更安全。

    装上CPU先加电单板开机,看下开机电流,正常的电流在100-150MA,并停住短时间不动,L2和L3的电压分别是1.3V和1.8V,再装空字库,装好字库,L2的正常电压是1.1V,再写入无锁的串号和序列号手机就可是正常激活了。

苹果 基带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135-1.html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牌子的风枪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搞过。有没有动过的板子拿来练习练习。

网友:
请问一下这位师傅,我手头上也有一台IPHONE4,刷机7.0后有基带号、有WIFI,唯独装卡是显示无服务!算是有信号吧~~有什么解决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