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s喇叭一直都没有声音用,维修短路声音放大IC

楼主(2014-12-22):
加电漏电或短路不用换声音放大IC,直接照图红对红,绿对绿飞线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做就是不用原声音放大器了,直接直通,声音不小吗?

网友:
红对红,绿对绿飞线了,但漏电或短路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呀!

网友:
哪里和那里飞线

网友:
i can't find your red or green line

网友:
没发现图片上有标示飞线楼主

网友:
短路不管能安全吗

网友:
玩找茬吗、?没红没绿啊??

网友(2015-01-29):
学习了 受教了 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