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88TD-M 不过内存代码卡D5

楼主(2014-12-22):
华硕M4A88TD-M 不过内存,先测下内存这边的供电,把打值卡拿出来对着量,VTT0.84,系统管理总线3.36V,SPD3.3V,没问题~ BIOS也刷过了,后面怀疑南桥有虚焊,就压了压桥,压桥之后松开就没复位了,重复这个过程一直都是这样的,就判断南桥有虚焊需要加焊南桥,但是加焊南桥百分之八十都要把南桥搞死,最后还是把南桥加焊了,加焊完了,立马测试还是卡D5  南桥问题也加焊了,BIOS也刷过了,北桥也从新织过, 北桥有供电 ,内存也换过 , 内存旁边也没有掉件 ,CPU也换过了 ,各位维修高手能告诉我,接下来该怎样维修    谁知道 问题解决了 送200 下载分      华硕M4A88TD-M 在百度上搜没图纸 , 迅维也没图纸  图片 没照

网友:
楼主 跟我私聊  我有

网友A:
华硕主板找不到图纸的,只能找到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主板找不到图纸的,只能找到点位图…。

点位图,也找不到

网友A:
上图纸版块看看能不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图纸版块看看能不能找到。

找过了没有

网友B:
您好 楼主 您这问题 挡d5是没有通过内存 根据时序来 这华硕M4A88TD-M 的内存 有 时钟  为何不测一下时钟脚位呢?另外 你测试的数据 准确吗? VTT=0.75 VDD=1.5V  VDDSPD=1.4~1.5  时钟=0.42V 系统总线=3.3V  另外 附上这板子的点位图 以供参考。

M4A88T-M LE 1.01,A04 .zip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 楼主 您这问题 挡d5是没有通过内存 根据时序来 这华硕M4A88TD-M 的内存 有 时钟  为何不测一下时钟脚 ...

是华硕M4A88TD-M不是M4A88T-M

网友C:
周乐园 老韩是这么教你修板的?不过内存你干南桥?内存条件你都查完了?AMD内存是由CPU在管理,你干北桥有啥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周乐园 老韩是这么教你修板的?不过内存你干南桥?内存条件你都查完了?AMD内存是由CPU在管理,你干北桥有 ...

这个。。。。。 不是我干的南桥 , 是老韩干的,   我就在旁边看 ,   我没干北桥 , 我知道是由CPU管的 , 好多灌水的叫我干北桥 , 所以我就说北桥干过了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 不是我干的南桥 , 是老韩干的,   我就在旁边看 ,   我没干北桥 , 我知道是由CPU管的  ...

你的意思是说老韩很水?老韩知道了你就完蛋了撒~AMD平台 CPU坏也会导致不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说老韩很水?老韩知道了你就完蛋了撒~AMD平台 CPU坏也会导致不过内存。

你们这样真的好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说老韩很水?老韩知道了你就完蛋了撒~AMD平台 CPU坏也会导致不过内存。

我没这个意思哈~ 他看到了我就死了 , 我又学习了 , 去了迅维就是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没这个意思哈~ 他看到了我就死了 , 我又学习了 , 去了迅维就是不一样

那啥,要不你也一起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啥,要不你也一起过来。

等我这边学完就过来,我这还早, 二月报远程

网友E:
楼主为什么不换个CPU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为什么不换个CPU试试呢?

早就换过了。

网友:
袁肖  你把时钟芯片换了试试,,还有就是打内存条地址线跟数据线的对地阻值,华硕主板你看看 硬盘接口下的有一个排阻爱出问题,你换了看看,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时钟芯片有两条线爱坏,爱当内存,你可以试试先换时钟芯片 ,解决了给分哈

网友F:
我碰到个几个板,挡内存 都是时钟芯片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碰到个几个板,挡内存 都是时钟芯片不良

时钟ic虚焊,我遇到一块

网友:
时钟虚汗  同意

网友(2015-09-12):
呵呵,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先找图纸研究一下,板子是不过内存,因为缺少SPD电压所至

网友:
找到问题了,缺少SPD的电压是因为板子背面的引线烧断了,呵呵!

网友(2016-07-14):
LZ有这板子的BIOS没、、分享下

网友:
楼主的 解决了 没有
我这有一块 一样的

网友(2017-06-11):
我有一张跑D3

网友:
哈哈哈,这评论,amd的板,不过内存,排除内存和cpu就行了们不要干桥啊,干死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