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正不正常测试哪几个点?

楼主(2014-12-22):
内存供电正常不正常测试哪几个点?DDR  DDR2  DDR3  在什么位置? 内存供电正常需要哪几个条件?内存金手指从哪里开始数?

网友:
内存供电MOS SPD 基准电压 负载电压

网友:
内存开始脚标有的,每次测量都要从头数到尾,忒麻烦

网友:
你的问题就是我当初问的,供电一般在傍边的MOS上测,标记插槽上有

网友:
DDR2 SPD 238脚 系统管理总线 119 120 以上电压3.3V 参考电压 1脚 负载供电 内存插槽边上的排阻测量 以上电压内存主供电的一半
DDR3 SPD 236脚 系统管理总线 118 238 复位 168脚 以上电压3.3V 参考电压 1脚 负载供电 120/240脚 以上电压内存主供电的一半

网友:
两个内存槽,一个236接地,怎么修?

网友:
不行就买本书吧,*主 板 维 修 不是事儿*这本书不错

网友:
DDR2 SPD 238脚 系统管理总线 119 120 以上电压3.3V 参考电压 1脚 负载供电 内存插槽边上的排阻测量 以上电压内存主供电的一半
DDR3 SPD 236脚 系统管理总线 118 238 复位 168脚 以上电压3.3V 参考电压 1脚 负载供电 120/240脚 以上电压内存主供电的一半

谢谢  再问下  SPD 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行就买本书吧,*主 板 维 修 不是事儿*这本书不错

书从哪里买?多少钱?

网友:
所有的测试点都要测

网友:
内存附近的MOS供电对管,VTT,SPD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