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0i 主板型号11232-1_不上电

楼主(2014-12-22):
前几天同行拿来了一台X230I的机器过来修说不开机。我叫他把机器放下来修 他放下机器后就匆匆忙忙走了   我就拿去吃饭工具来检查他的电脑  插上电源 按一下开机键 开机键的灯亮了一下就不亮了  我把主板拆下来  单单用主板开机一样是这个问题  第一我就量待机电压看有没有  ,把电源插上去就自动开机了 自动开机的时候量待机电压就有  等断电就没有电压了  电流0.06A就自动断电了 没有断电的时候来到其他电压都有了 就只有集成显卡和cpu供电没有 下面如下图: 就是这个芯片发出电压的 你们觉得怎么修  bios 我写过了 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  你们给一个建议好不好  谢谢了

网友:
现在这种机器都比较难修了

句容诚信电脑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