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S屏幕最右边失灵,解决方法

楼主(2014-12-22):
有用户反应在应用iPhone4S过程中,在出现喇叭失灵现象,具体情况是听音乐看电影播放视频时都没有声音,可是来电通话正常,这就是排除了喇叭硬件损坏的原因。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了4S喇叭失灵呢?

具体症状如下:

1.手机来电有声音,通话有声音,在开扩音器也有声音。

2.听音乐无声,看电影无声。(凡是音频视频播放均没有声音)

3.音量键只是条件铃声音量,却不行条件音乐音量。

4.应用iPhone耳机却无任何问题。

经研究出现以上症状的机子有可能是因为系统文件评估错误导致的。要解决此问题,首先需要越狱,未越狱的童鞋可进入越狱专区查看具体教程。

然后使用iOS专业版,进入文件管理目录/System/Library/PrivateFrameworks/IAP.framework/Support/,删除文件iapd;然后再进入目录/SYSTEM/Library/LaunchDaemons/,删除文件com.apple.iapd.plist,接着重启机子即可。

注意:删除文件前请先进行一次备份,避免出现问题可以及时还原。

另外如果以上方法还未解决,可尝试同时删除iapd,iap2d,com.apple.iapd.plist三个文件,然后再重启机器即可。

网友:
我们遇到的还充电排线解决的,基本上有铃声,看电影没声音就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喇叭故障,无声时敲敲就有,再碰碰又无声了。

网友:
哈哈,LS使劲敲啊,敲傻了就好了,玩笑

网友:
这难道不是音频IC 的问题吗?

网友:
搞半天,系统问题!!先软后硬。。

网友:
不是音频问题?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