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 pc123怎样判断好坏

楼主(2014-12-22):
用指针表电阻挡1 k,
量1,2脚25欧,针转换无限大
量3,  4脚无限大,针转换都是
这测量结果是好是坏?
请各位大大指点谢

网友:
用一块数字表二极管档,红笔接1脚,黑笔接2脚(使初级二极管导通,只有一块表时也可用2V电源加在初级)
用另外一款表200K档测量3和4脚,阻值会很小(程导通状态)如去除初级表笔则为无穷大

网友:
按你提供的数据表明光耦基本是好的。

网友A:
用两块万用表都在二极管档位上,第一块表的红笔接C黑笔接D时,显示无穷大,当第二块表的红笔接A黑笔接B时,第一块表显示应有变化。表明光耦是正常的。当然也可用3伏左右的外接电源接光耦的A、B端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两块万用表都在二极管档位上,第一块表的红笔接C黑笔接D时,显示无穷大,当第二块表的红笔接A黑笔接B时, ...

谢谢
我有各有一个指针表和数字表应怎样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我有各有一个指针表和数字表应怎样测试

请把指针表打在R×10K档位上,黑表笔接光耦的A端。红表笔接光耦的B端即可!其它的同我发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