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55DE 主板 显示屏插口的IC是什么 急等

楼主(2014-12-22):
华硕 K55DE主板,开机不显示,外接显示屏可以正常操作,拆开主板发现显示屏插槽后面的 IC 烧糊了,看不到型号啊,有哪位有旧板子帮忙看下,或者知道的告诉下,感谢了。

网友A:
是不是防静电二极管呀?不用也可以。

网友:
有六个脚呢,显示屏无显示呢,不是暗屏,插槽位也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防静电二极管呀?不用也可以。

但是,接屏线后,显示屏反应。

网友:
防静电二极管

网友B:
打各LVDS阻值啊!先排除屏的问题。

网友C:
标示是 EB=B05, 我的是屏接口烧坏了, 有没有正面清楚一点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各LVDS阻值啊!先排除屏的问题。

屏线和屏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标示是 EB=B05, 我的是屏接口烧坏了, 有没有正面清楚一点的图片

那帮我看下是什么

网友:
没图纸 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上面标示 就是 EB=B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