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41T-D3P跑C1掉电

楼主(2014-12-22):
共电    时钟       复位      都正常    代码跑到C1有是掉电    求大神

网友:
看看内存工作的条件,,看看是否有断线之类的!!

网友A:
查内存的 供电 时钟 复位 SMBCLK SMBDATA REF  都查下

网友:
C1代码挡内存,查内存的供电,时钟,复位,系统总线,SPD供电。

网友:
C1内存   查内存  基准电压   SPD   主供电    SMBUS   负载电压

网友:
BIOS刷过了嘛

网友:
  代码跑到C1有时掉电,应是内存供电没出来或异常造成的。

网友:
看看内存供电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内存的 供电 时钟 复位 SMBCLK SMBDATA REF  都查下

没有假货载啊

网友:
别插内存,还是跑c1直接换内存供电

网友:
修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B:
修好了?今天遇到一块都你一样的故障都没修好,内存工作条件都查,有时还能亮机。BIOS那些都刷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今天遇到一块都你一样的故障都没修好,内存工作条件都查,有时还能亮机。BIOS那些都刷过。

换个内存看看

网友:
短接主B IOS一脚和八脚开机试一下

网友:
换条内存能亮,基本上都能亮,用他原来的内存就不能亮。但他的内存拿到其它机器上点了是好的。说明还是主板问题哦,不好搞啊我想应该是南桥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