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主板复位灯常亮维修思路

楼主(2014-12-22):
主板复位灯常亮,是不是复位有问题?内存 CPU无电压。求维修思路。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你供电不正常,,时钟复位肯定没得,,,先修供电,,从内存供电入手!!

网友:
没存 没电压  就从没电压修么

网友:
因特的主板先内存,桥,总线,CPU供电。按时序修!供电正常了再时钟,复位。

网友:
内存 CPU无电压!哪有复位呀,先把內存电压修岀来,在修其它供电。

网友:
先修出内存供电

网友:
测内存供电MOS管,换内存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按着时序上修

网友:
修主板按时序供电,时钟,复位三步走。你这供电无哪来的复位呀。

网友:
好的线修内存供电

网友:
先看内存的供电条件满足了没有再往下修,,内存,,桥,总线,CPU供电,,,,

网友:
别人都说了,

网友:
按时序维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