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5V供电问题

楼主(2014-12-22):
手里一块H61声卡用的ALC887,声卡5V供电没有,
看了图纸,5VSB进了声卡29脚LDO-IN,然后25 36脚LDO-OUT,这个是声卡里面带的电压转换吗?

其它类似ALC889声卡5V供电都是由12V加个7805降压出来,25 36直接加5V,29V并不是LDO-IN

网友:
可能他自己带转换吧!!换个声卡试试!!

网友:
看一下芯片内部框图是怎么样子的

网友:
代换法试试看

网友A:
ALC887的25 36脚应为外接供电。

网友:
9脚3.3,25脚5V,35 .36脚输出2.5V. 供电正常换声卡。进电脑没有声卡的花,前提供电正常的花,量数据线线脚 5.6.8.10.11,有示波器的话打下6脚看有没有时钟。量五条数据线的组织差不多500左右。前面都正常还没声卡。杀BGA

网友:
直接把芯片拆了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LC887的25 36脚应为外接供电。

ALC887VD,25 36脚 AVDD,图纸上根本没有这个电压来源,
ALC887GD,AVDD是直接由12V降压5V提供的,朋友你还是没仔细对比看我上的图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LC887VD,25 36脚 AVDD,图纸上根本没有这个电压来源,
ALC887GD,AVDD是直接由12V降压5V提供的,朋友 ...

你没看见图片一中25、38脚都标注的“AVDD”吗?如果是芯片里面带的电压转换也不至于用两个脚位吧?你说的36脚是什么?还说我没仔细看你的图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没看见图片一中25、38脚都标注的“AVDD”吗?如果是芯片里面带的电压转换也不至于用两个脚位吧?你说的 ...

我这么说吧,挑起29脚LDOVDD,25 38 5V电压就没了,这是我在好的V星QM77主板上的,LDOVDD直接由5VSB过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这么说吧,挑起29脚LDOVDD,25 38 5V电压就没了,这是我在好的V星QM77主板上的,LDOVDD直接由5VSB过来 ...

这就更加说明了25、38脚不是芯片自带的电压转换!LDOVDD有供电5V时,25 38 也出5V电压?有必要吗?要知道管脚资源是有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就更加说明了25、38脚不是芯片自带的电压转换!LDOVDD有供电5V时,25 38 也出5V电压?有必要吗?要知道 ...

这是图纸,25 38脚5V AVDD,我找了几次都找不到来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图纸,25 38脚5V AVDD,我找了几次都找不到来源。

图纸我就不下了,浪费我的下载分!在图纸里搜索AVDD时就这两个点位吗?有时候图纸也会出错的。你的声卡现在怎么了?29、25、38脚都有5V供电就算正常了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纸我就不下了,浪费我的下载分!在图纸里搜索AVDD时就这两个点位吗?有时候图纸也会出错的。你的声 ...

5V AVDD没有的,就25 38那两处,
翻了几张ALC887的图纸,都是这样,29脚进5V电压,其它型号的声卡29脚都不是连5V电压的。
声卡现在没声,暂时就是拉个5V电压到25 38,出声正常,只是有轻微的干扰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 AVDD没有的,就25 38那两处,
翻了几张ALC887的图纸,都是这样,29脚进5V电压,其它型号的声卡29脚都 ...

有轻微的干扰声,只有查查滤波电容了!或增大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换个独立声卡好了

网友:
ALC887  25 与 38脚的电压是芯片内部输出的,哪来的这么多争论。引脚不是都写有LDO-OUT1和LDO-OUT2 这就是两个线性输出电压脚。当第1,9和29脚有正常电压后,27脚得到正常的参考电压值之后,这两个电压就出来了(可能并不需要像EN的控制信号来控制。至于AVDD这两个电压去干什么用了,也许是它们都是闲着的,不得而知,这是俺个人的分析。

网友:
这种情况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