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偶尔开机黑屏usb偶尔没反应

楼主(2014-12-22):
华硕笔记本开机黑屏  强制关机几次 开机亮正常进系统 usb偶尔没反应 usb有5v供电  从哪里入手检查  可是有时候就正常的 是不是通病啊~

网友:
打usb数据线对地值.换hm55

网友:
先加焊下南桥试试,不行再换桥。

网友:
USB直接到南桥,,,打打数据线和地址线压降正常不,,,

网友:
加焊桥吧!!南桥问题

网友:
直接换吧,,

网友:
各位楼主这么肯定就是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