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不触发

楼主(2014-12-22):
嘿嘿今天刚刚修好第一台机 是华硕笔记本 i3 的  现在以我的心情很开心了 好了不说多了    说简单一点吧    这台机器也是同行拿过来的   一般正常来说同行拿来的电脑都是他自己修过一次才拿过来修的  把电源插上不开机的样子  把主板拿出来 刚刚一开始以为同行自己修过了,咦主板没有修过嘢 ,一般就是怕是二修机比较难修  ,谁也不愿意修二修机吧   ,好吧也不废话多说了 ,上传一张华硕的主板照片上来给你们看看先吧  : 一看到这种主板就害怕了  第一没有图纸,二,没有点位图 还有 电容电阻都没有标的, 拿起主板量了一下待机电压看有没有3v5v ,啊  3v5v正常,没有图纸什么都没有 唉,按经念来修吧  第一我首先就换一个EC芯片先 换完了EC 我又通电来看后果  又把电源插上 谁知道问题还是一样  我又匆匆忙忙在迅维网下载一个ECbios来写 故障还是一样  ,后来我就量了一下EC  bios 芯片第一脚它有时候有3,3v 有时候又没有 我就找一个EC  bios芯片来装上去 ,神不知鬼不觉自动开机了 真好神奇啊 这样的问题都有    谢谢你们看了就给我加加分吧  谢谢了

网友:
以后不敢动不动就换EC芯片了  一定要确定是不是它问题才能换

网友:
EC脚很密在焊好后再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A:
BIOS芯片坏了引起的不触发!楼主也没检测开机针电压。

网友B:
BIOS芯片坏的难得碰到啊,到现在我还没碰到

网友:
BIOS坏了,是烧坏的吗

网友:
楼主今天运气不错,要是我肯定去买彩票

网友:
结局是好的,楼主发的过程不够详细啊,电流跑多少?

网友C:
楼主是换BIOS芯片解决的?????程序呢???

网友:
运气不错,换个EC程序就好了

网友:
挂在EC下的BIOS影响上电,挂在PCH下的BIOS影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芯片坏了引起的不触发!楼主也没检测开机针电压。

没有图纸不知道往那里开始修所以就只有这样修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换BIOS芯片解决的?????程序呢???

不好意思我没有说清楚  换一个bios芯片 还换了bios程序

网友D:
运气好,没图纸的情况下我也会考虑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运气好,没图纸的情况下我也会考虑BIOS问题

问题是它有时候也电压有时候没有电压  所以就搞bios  很多B460的机机器开不了机都是EC  bios问题

网友:
没有图纸可以找ec芯片的图纸啊.不能盲目的换啊  不然一个毛病没修好就又出别的毛病了

网友:
华硕的就是难修,没图没点位,只好慢慢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芯片坏的难得碰到啊,到现在我还没碰到

我也没有换过这个修好机器的

网友:
EC本身坏的很少,BIOS芯片坏的也不多,给我感觉这个机器不稳定,我觉得用不到好久。

网友:
台式机主板BIOS芯片坏的碰到过。笔记本的倒是还没碰到过。

网友:
楼主好辛运啊····
我怎么碰不到

网友:
运气好啊,BIOS程序的问题

网友:
我是不敢轻易动EC的,楼主胆大心细。

网友:
楼主按念经来修,能不能说下经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