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低级问题技嘉b85主板支持一代串口硬盘吗?

楼主(2014-12-22):
如题,现在电脑系统是安装在1tb3代串口硬盘的,加一块以前的希捷320g硬盘不认,不知道是不是以前串口线接触不搞坏硬盘还是怎么,以前是升技主板带并口硬盘并安装系统的,接上都可以存储,就是有时开机不显示,有时正常。后来换电脑拆下硬盘,现在就不能用

网友:
有接口就支持啊

网友A:
先确定硬盘的好坏!再换数据线和硬盘供电头,多插拔几遍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硬盘的好坏!再换数据线和硬盘供电头,多插拔几遍试试!

试了几次了,像无法识别,也不能格式化

网友C:
这应该可以的,是可以向下兼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可以的,是可以向下兼容的!!

哦,那可能真的是以前线接触不良搞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试了几次了,像无法识别,也不能格式化

BIOS里认不认?能用MHDD检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里认不认?能用MHDD检测吗?

这个mhdd是什么?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mhdd是什么?不懂

U盘或光盘启动后dos工具箱里就有测硬盘的软件MHDD,不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