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杀华硕不跑马

楼主(2014-12-22):
今天修到一块华硕的奇葩,又窄又长的异形板,开始还以为是工控板,也没有插槽,整的都没法插诊断卡...

简单打值确定没有短路后,上电触发,因为没法插卡,直接连的显示器,没有显示,好了,话不多说,开修!

内存供电1.5V正常!

桥供电1.5V正常!

总线供电1.1V,稍低,先不管

CPU供电1.2V正常!

查PCIE的时钟0.4V

查PCIE复位3.3V

保险起见再查下IO的时钟复位

查47脚PCI时钟1.6V

查37脚复位3.4V

查完供电时钟复位又查了下桥周边小件没有掉件问题,接着排查总线...

灯座全亮

打值第一个点298

打值到最后一个,都是300左右

打值IO的帧周期299,打值LAD总线365

OK,到此还没查出故障,开始动用三板斧
其实一般情况下有复位不跑马我都会先刷BIOS,这个为什么不刷,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没找到,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在基地找了一个型号一样版本不同的,我早就猜到不会成功的,只不过是按照程序走一遍,触发上电过了一会,我听见“滴滴”报警!我抬头一看,
擦,亮机!

最后附上BIOS程序,方便大伙下载

Solo。 + 5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坐车吧

网友:
思路清晰   占楼先!!!!

网友A:
是bios程序损坏引起的不跑码吗?

网友:
好像走了很多弯路了,

网友:
刚刚看了下官网还真没有这个型号的要么就是山寨的?要不就是特殊用途的,这也不像普通家用啊 不是山寨就是特殊用途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收费机用的吧,三把斧看来真有用

网友:
向楼主这样维修走一边时序还是很给力的 一方面加深一下时序 一方面排除各个问题 最后感谢提供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bios程序损坏引起的不跑码吗?

是的,看来你没有仔细看帖子。

网友:
先软后硬,先易后难……

网友:
弱弱问一下,楼主所说的三板斧都是哪三招?小白勿笑。

网友:
这是华硕什么主板哦

网友B:
这不是华硕CP5141上的板子吗,还是G41的,之前收了两块822排阻损坏的板,修好后被同行300元拿走。

网友:
这什么板子呀,外观太奇葩了

网友:
顶一个,顶一个

网友:
走了一大圈,最后是刷BIOS好了,,,,所以还是先软位后硬件吧

网友:
这个板子好特殊应该多收点

网友:
这个BIOS害得楼主走了一遍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华硕CP5141上的板子吗,还是G41的,之前收了两块822排阻损坏的板,修好后被同行300元拿走。

是的是的,你那822排阻引起的什么故障呀

网友:
哈哈,还不错,我修不跑码的板子,比较喜欢先刷、拆,然后在打值,最后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是的,你那822排阻引起的什么故障呀

电管附近的822,VRMPG信号上拉3.3V给南桥的,因为损坏,所以VRMPG信号发出不正常,导致全板无复位。这板子一开始我也以为是工控板,后来查了才发现是华硕CP5141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