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时序

楼主(2014-12-22):
上电时序之间的区别
1.        上电时序的区别是不同厂家的上电时序在电路图中的电压标识符号不同,电压的开启顺序不同,这是不同时序的最大区别。
2.        仁宝的上电时序解析:首先出3v 5v 电感电压(3Valw 5vALW) 以及vL线性电压,电感电压(3Valw 5vALW)3Valw 给EC以及南桥3v待机点 5vALW也给南桥5v待机点  当EC 有了供电之后 外接晶振就会起振紧接着EC就会复位 当南桥有了供电后 外接晶振也会起振,此时EC发出rsmrst#给南桥 待机完成 等待用户按下开机按键。 当用户按下开关键 触发EC,EC发出EC_ON#        高电平 紧接着EC发出PBTN_OUT#使南桥响应 接着南桥发出 s5  s3 信号 开启syson susp# 最后发出VR_ON 紧接着发出cpu电源好信号VGATE 接着EC发出ICH_POK CL_PWROK (由南桥开启时钟电路)H_CPUPWRGD  PCIRST# PLTRST# H_RESET#  ADS#
3.        纬创的上电时序解析:纬创的时序先产生5v线性电压5V_AUX_S5
接着由5V_AUX_S5转换成3D3V_AUX_S5 此电压仅接着给EC供电,当EC有了供电 外接晶振就会起振 接着就有EC的复位 此时EC发出s5_ENABLE信号开启系统 3v 5v 电压3D3V_S5和5v_S5 分别给南桥的3v待机点和5v待机点供电 南桥有了供电 外接晶振就会起振  此时EC发出RSMRST#给南桥 完成待机等待用户按下开关键。 当按下开关键触发EC,EC发出PM_PWRBTN# 当南桥收到此信号后就会发出 s4  s3 信号  接着发出CPUCORE_ON 开启cpu单元电路,cpu电路工作正常后发出VGATE_PWRGD告诉南桥电路开启完毕 接着EC发出pwrok 告诉南桥各路电压开启正常 接着开启时钟电路 接着发出H_PWRGD   PCIRST  CPURST.4 y3 Y. [0 ]% b6 L6 k
4.        广达上电时序详解:先产生3vpcu 5vpcu 电感电压  3vpcu给EC供电 接着晶振起振 复位 接着按下开关键触发EC EC发出s5_ON 此信号开启3v 5v 后继3v_S5  5V_S5 给南桥供电 时钟 接着EC发出rsmrst# 给南桥 接着南桥响应DNBSWON#  发出susc# susub#  sus_ON  MAINON 接着发出VR_ON  CPU工作正常后 发出HWPG 给EC  接着发出时钟开启信号 开启时钟电路 另一路imvpok 告诉南桥供电开启完毕 接着EC发出ECpwrok告诉南桥电压开启完毕 接着发出H_PWRGOOG  PLTRST#: s3 t7 [! l2 A7 I+ L3vsus  5vsus 12vsus 电感电压 开启完毕后发出sus_PWRGD信号给EC 此时3vsus  5vsus 给南桥供电 接着EC发出rsmrst#给南桥完成待机 等待客户按下开关键。 按下开关pwrsw# 触发EC EC发出PWRBTN# 给南桥,南桥收到后发出 susc# susB# 给EC 经EC转换SUSC_EC# SUSB_EC# 开启相应电压。所有电压开启完毕后发出ALL_SYSTEM_PWRGD 给EC EC收到后发出VRON 开启cpu供电 然后cpu电源好信号cpu-pwrgd 给EC EC发出EC_CLK_EN 给南桥 南桥发出 时钟开启信号ck_pwrgd 接着EC发出pwrok信号给南北桥 当南桥收到此信号后发出复位信号pltrst# 复位北桥 然后北桥发出H_CPURST 复位cpu
5.        华硕上电时序详解:首先产生+3VA +5VA +12VA  的线性电压 其中+3VA经过转换成+3VA_EC 给EC供电 接着EC复位 当EC的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后 EC发出vsus_ON 开启

网友:
好,说得很好,但不够详细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如何分清哪个是仁宝、 纬创、广达 、华硕的板子。

网友:
收藏了,,,有时间研究

网友:
收藏,这要好好计下啊,还有就是同楼上的怎么分是哪个板子

网友:
这个前几天好像看到有人发过了!

网友:
打印出来给徒弟多看看

网友:
真郁闷  我也没有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