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朋友修的两台机

楼主(2014-12-23):
一转眼,从迅维回来有五个多月了,机子是修了不少,但自己都是简单的记录一下,没有发帖的条件。刚好前两天朋友发过来几台机,让我帮修一下,还叫我最好把维修的过程详细记录下来,好让他也学习学习。今天刚好不很忙,写完发现还算比较详细,发到论坛里,希望也可以给一些维修新手一点帮助。
当然更重要的是,回来一直没怎么发帖,下载分用得差不多了,如果你看了这篇帖子对你有些微帮助的话,别忘了加分哦!

第一台
板号:MBX-268(索尼)
故障:无公共点
解决方法:第一步、量公共点阻值正常,无短路,排除掉因短路引起的无公共点
                第二步、找到适配器隔离管PQ222,量第4脚D极无电压,第3脚S极19V,第一脚G极也为19V,PQ222是一个P管,低电平才能导通,所以直接追查G极。

               第三步、PQ222的G极要为低电平,PQ266B就必须截止,然后VA+才会经由PR300,PR443两个电阻分压形成低电平使PQ222导通。PQ226B是PNP三极管,要让它截止,它的第二脚就必须为高电平,要为高电平,首先第二脚就不能被-VAOFF和PQ266A给拉低,也就是说必须要处于悬空状态,然后VA+才能经PQ266B第一脚流进来,再经过它内部两个电阻,流到第二脚形成高电平。
              第四步、直接测量PQ266B第二脚-VAOFF是低电平,PQ266A第五脚DC/-C也是低电平,PQ266A是个NPN三极管,高电平才能导通,但现在要让它使PQ266A第三脚(与PQ266B第二脚G极相连)为悬空状态,PQ266A的第五脚G极就必须为低电平,刚测量过是低电平,所以DC/-C这个地方可以排除。
             第五步、DC/-C这个信号排除了,就剩下-VAOFF或PQ266这个6脚的复合三极管损坏这两个问题上,先排除-VAOFF这个信号,将PQ266第二、三脚与-VAOFF这个信号相连的两个引脚翘起来,使它不受-VAOFF控制,再插上适配器测试,待机正常产生了,按开关可亮机。
             第六步、虽然能亮机,但现在PQ222是不受控制的,也就是会一直导通,如果适配器电池一起用就会起冲突,所以只能继续追查-VAOFF这个信号,-VAOFF这个信号不能被拉低,只能处于悬空状态。所以只要找到与-VAOFF相连的元件,然后拆除就能判断到底是被哪里拉低。
  首先找到这里,是个公共点短路保护的电路,直接将PQ270拆除,-VAOFF还是被拉低,继续找。
还连接到这个锁存电路,将PQ269拆除,还是不行,再接着找。

最后连接到这个适配器过压保护电路,将PQ273拆除,公共点正常产生,可触发亮机了,量PQ273的G极,为0V,PQ273应该是截止的,但它还是把-VAOFF拉低,证明被击穿了,更换后故障修复。

第二台
板号:广达-ZQ5(宏基)
故障:待机0.01,按开关电流上到0.02,指示灯一闪一闪
解决方法:之前遇到此类故障,一般都是南桥条件缺少引起,不过还是习惯先从EC条件开始检查。
第一步、示波器抓BIOS第一脚,有持续波形,波形很完整,和以前修不触发抓的那些BIOS波形有点不一样,保险起见,先刷个BIOS,故障依旧,BIOS问题排除。
第二步、一般EC读取BIOS,是在AVCC、ECRST#、晶振都正常的情况下,不过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把它们都测量了一下,确实都正常。
AVCC:3.3V

ECRST#(EC复位):3.3V
32.768K晶振:一脚有波形一脚无波,有些机是这样设定,正常

第三步:再查其它会导致不触发的信号,LID#ACINRSMRST#PWRBTN#
93LID#3.3V正常,第64ACIN因为比较少出问题,所以先没查它,结果问题就出在它上面。
91PWRBTN#0V,此信号是EC到南桥的触发信号,应该有高低高的跳变。
75RSMRST#:触发瞬间有高电平,但马上被拉低,此信号正常应该为3.3V,有些EC是待机条件正常就会为高,有些需要触发后才为高。现在被拉低要么是EC条件不满足或EC坏,南桥条件不满足或南桥坏。
这时候才想起ACIN这个信号没查,正常为3.3V,万用表一量为0V,果然问题出在这里。
第四步:追查ACIN的来源
它来自于ISL88731A的第13脚ACOK,如果ACIN要为高,ACOK就需要处于悬空状态,再查ISL88731A的工作条件。
ACOK要开漏输出,ACIN需要大于3.2V.

第二脚ACIN的电压由适配器电压VA1经过PD1在经过两个电阻分压送到第二脚,量第二脚0V,PR149前端也为0V,PD1一端19V一端0V,打值PD1一端居然短路,而PR149前端又不短,图纸上显示它们是相连的,唯一的解释就是某一瞬间适配器电流或电压过大,使PD1损坏还使PD1到PR149这一段线路烧断并且短路。于是将PD1更换,前端焊在焊盘上,后端悬空,一条线直接飞到PR149上。再插适配器待机电流出来了,触发后电流上到0.35左右。
第五步、电流上到0.35,还有第二个故障,由于南桥被朋友发过来之前就用BGA加焊过,所以先将南桥列为可疑目标,不过还是以测量为准。首先测各大电压都正常,假负载测无CPU复位,板上可以测到PLTRET#(平台复位),PWROK也都有3.3V,北桥发出CPURST#的条件是自身供电正常,且收到PLTRST#和PWROK这两个信号,还要与南桥连接的4条DMI总线正常才会发出CPURST#信号,上面条件都正常,只有4条DMI总线走板层无法测量,索性更换南桥。
从料板拆下一个ICH9的南桥换上去,能正常亮机并进系统了,但是USB都不能用,且南桥发烫,再更换一个后,一切正常,故障修复。

各位看官,看完别忘了,加分咯........分咯..........咯.........

网友:
楼主乃神人也

网友A:
看得出在实地学得不错哈            学以致用

网友B:
看了你的帖子真是受益非浅,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第一台的公共点短路保护电路是怎样工作的呢?本人看不太懂,求分析,谢谢

网友:
维修过程写的详细  适合新手参考 ,给加分了

网友:
在实地学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的帖子真是受益非浅,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第一台的公共点短路保护电路是怎样工作的呢?本人看不太懂, ...

不知道能看懂不

网友C:
楼主能把第一台中提到的 公共点短路保护的电路,锁存电路,适配器过压保护电路的工作原理讲一下吗?小白不懂!

网友:
请版主把锁存电路,适配器过压保护电路的工作原理也讲一下吧!谢谢。

网友:
层主乃大神也,标的这么详细,稍有点电路基础的都能看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把第一台中提到的 公共点短路保护的电路,锁存电路,适配器过压保护电路的工作原理讲一下吗?小白不 ...

推荐,去迅维,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得出在实地学得不错哈            学以致用

谢谢版主支持

网友:
还望楼主不吝赐教啊!谢谢。能去迅维的话早就去了!

网友:
很好,为什么我只能加2分

网友:
给力,讲的很详细,也很清晰

网友:
大神,膜拜!

网友:
sony 的保护隔离分析的不错

网友:
问一下什么是悬空啊

网友:
不错的维修思路

网友:
哎!!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看懂了,谢谢楼主的分析

网友:
又学习了不少东西。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技术好牛逼朋友不好收钱~

网友:
SONY点火回路,不好修,LZ分析的很清楚,

网友:
楼主厉害,但是SONY的本子可不好修

网友:
SONY的本子可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