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怎么用点位图

楼主(2014-12-22):
进入界面后,点击FILE选项,然后选择0PEN选项加载所要查看的BRD文件。
载入文件正确的话,就可以顺利进入界面。如果觉得这样看不方便可以安R键来对图片进行旋转。
在知道测试点信息后,我们可以用查找功能,查看这个点所连接的所有元件。
点击open 或者short选项,就会看到出现一个对话框。

如果对零件位置不熟悉的话,我们可以在
VIEW选项下,选择all parts name来显示主板上所有零件位置名称。
也可以用all nail number来查看所有的测试点。
看起来是不是很乱?
如果想要看得更仔细点,可以双击鼠标左键来将图片放大。单击鼠标右键缩小图片。
在图中找到你要找的元件,点击你要找的引脚。然后屏幕的下方就会显示有关这只脚的详细信息。图中下面信息的意思是:你现在点的是C121.的第2脚,$后面的是C1212脚连接到的测试点,再后面的就是这个测试点的定义了,可以看到它是地点。
再来一幅查看IC的。
在知道测试点信息后,我们可以用查找功能,查看这个点所连接的所有元件。
点击open 或者short选项,就会看到出现一个对话框。

网友A:
请教一下,不同格式的图是不是要不同的软件打开?我是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不同格式的图是不是要不同的软件打开?我是小白

当然是了,要不打不开的。

网友:
不同的厂家不同的软件

网友:
点位图还没玩过!这次明白了。

网友:
点位图是好东西,可很多都找不到点位图,这个很让人郁闷,还有现在跟一位师傅学习,我真心没见师傅用过几次点位图,可能是师傅已经过了用这个的阶段了

网友:
楼主能教一下华硕的点位软件的使用方法吗?

网友:
每个牌子都不一样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技嘉用的点位图不  我还没用过这个点位图软件

网友:
有点位图,维修得心应手

网友:
好资料,必须收藏学习,谢谢楼主分享指教

网友:
不同的厂家用法有些不同的哦

网友:
好资料,我只知道用其中的很少功能,谢谢

网友:
这是什么的点位图

网友:
点位就用过几种 其实大同小异

网友:
楼主知道三星的CAD点位图怎么用吗,我用三星的点位图搜不到信号,只能搜元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不同格式的图是不是要不同的软件打开?我是小白

有很多种点位图软件的所以有些机器一定要找合适的软件才能打开

网友:
这个不难,难的是英文

网友:
那什么样的图用什样的软件打开呢

网友:
这只是其中一个软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