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的VS、51ON#和EC_ON信号

楼主(2014-12-22):
今天闲着没事干,仔细的看了十多个仁宝的图纸,研究它们的待机3 / 5V的EN开启信号的相同点,还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找到了些蛛丝马迹,随道用画图工具画了个简图,大家看了觉得可以的话就请给我加加分,一分难求啊!如果大家看了觉的不对的请不要喷,给我指出错误就行了。下面进入正题:

仁宝的特点:适配器模式下,开关针在没开机前是17V以上,VIN经过D1PQ1的体二极管,产生51ON#,它由51ON#上拉而来;
+3VALW+5VALW的产生:
仁宝用RT系列的待机芯片大部分的+3VALWP+5VALWPEN开启信号都是由芯片内部上拉, 受控于两个MOS管,两个G极连在一起,开启EN的关键信号是VSMAINPWONMAINPWON连接温控,不过温时为高电平。
在适配器模式下:VSVIN经过D1直接上拉成19V,截止PQ3PQ4,自动产生+3VALWP+5VALWP
在电池模式下:电池的电不能直接产生VS,需要按下开关拉低51ON#,使R1R2形成分压,导通PQ1才能产生VS为高电平,开启+3VALWP+5VALWP 所以电池模式下,按下开关还没松开的一瞬间,产生+3VALWP再转换成+3VALWEC后,EC再收到ON/OFF,就会发出高电平的EC_ON持续拉低51ON#实现电池正常输出开机。

补充内容 (2015-1-23 17:41):
控制PQ3和PQ4的还有个三极管,我漏画了。

网友:
很直观,不错,个别信号用这种图示方法表示出来,便于理解。

网友A:
先收藏,在慢慢研究,肯定有用,只是到底对不对呢,小白一枚千万别误导啊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搞的很简单易懂,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搞的太好了!!谢楼主研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收藏,在慢慢研究,肯定有用,只是到底对不对呢,小白一枚千万别误导啊

哪天你找个板验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天你找个板验证下

好的,我只能加这么多分,见谅,以后多发帖啊,帮助帮助新手

网友:
楼主总结得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研究的很正确,仁宝的机器适配器下待机有3、5V,电池模式下需要按开关才能产生3、5V,不知道别的厂代工的都是这样吗

网友:
这个是要慢慢理解哦

网友C:
VS由VIN经过D1直接上拉成19V,截止PQ3、PQ4,自动产生+3VALWP、+5VALWP。
这里19v的VS加到PQ3和PQ4的G级,会导通这两个N沟道的管子,会拉低EN1/EN2啦。
怎么才能让EN1/EN2截止,开漏输出呢。怎么会是截止PQ3、PQ4呢?这里不理解啊!

网友:
你们都是高手啊

网友:
我一直搞不明白这个51ON#是干吗用的

网友D(2015-01-22):
51ON#这个电路的主要目的就是产生VS这个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51ON#这个电路的主要目的就是产生VS这个电。

51ON#在电池模式下才有作用产生VS,
在适配器模式下VS直接就产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VS由VIN经过D1直接上拉成19V,截止PQ3、PQ4,自动产生+3VALWP、+5VALWP。
这里19v的VS加到PQ3和PQ4的G级, ...

不好意思,我太粗心了,竟漏画了个三极管,PQ3和PQ4的G极还受控这个三极管的,VS去控制。重新另画一个简图补充下,谢谢提醒!!!

网友:
记得有一个意识51ON有关的 好像是待机的时候开关上是18V,开机后是3.3

网友:
笔记本电路图都像楼主这么画的话就好学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