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AOC 指示灯一亮一灭 黑屏

楼主(2014-12-22):
TFT19W80PS 很简单的,话就不多讲了。 ,关键的一张图没拍下来

网友A:
兄弟真不知道你这贴发出来有何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真不知道你这贴发出来有何意义

老师, 我该怎么说这个帖子的内容呢

网友:
电容鼓包更换是不是啊

网友B:
不知是拍照角度问题还是板子本身颜色,图片中的板子象是高温烤糊了似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是拍照角度问题还是板子本身颜色,图片中的板子象是高温烤糊了似的。

 是的,板有些焦黄色了,电容鼓包了,2只的12V组的,另两个是5V组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板有些焦黄色了,电容鼓包了,2只的12V组的,另两个是5V组的。

那表明此板子工作温度不低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表明此板子工作温度不低呀!

不是你所想的,焦黄只是一小部分,高压部分。看见开关电源的其实板色是正常的,是灯光线经元件的遮档出现的现象,很大部分是右角的板色

网友:
电容鼓包基本就是秒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
这种帖子TM的就是秒杀。

网友:
LZ,你这帖子想告诉我们什么?

网友:
LZ想告诉我们什么呢??期待

网友:
一般情况都是电容引起的,换电容。驱动板短路也有可能

网友:
呵呵,电容怎么换也可以发个帖子

网友:
电脑这东西,电容坏掉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