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不能正常启动

楼主(2014-12-22):
z470进水维修之后能点亮,但是系统正常启动不了一直停留在《正在启动Windows》!经过多次试验后发现安全模式可以进但是进去之后又不能正常关机!PE可以启动,做系统解压到一半之后卡主做不进去!cpu也换过,桥也加焊过,依旧不能正常启动!怎么办捏?

网友:
拔掉所有外设,如果还一样那么就有可能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都拔了,除了电源

网友:
拔掉外设,换硬盘试试

网友:
硬盘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
如果长时间没开机的话,风扇转一会就不转了

网友:
打一下硬盘接口信号线的对地值    进水的 不排除断线       还有就是南桥SATA模块的工作条件

网友:
好的,明天试试

网友:
你说的这些现象与南桥有直接的关系!

网友:
哎!cpu供电问题!换mos管试试吧!也许有一组cpu供电mos管驱动芯片也烧坏了,接触不好!

网友:
重点检查下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