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假负载打值

楼主(2014-12-22):
        今天 拿到一块板子 用DDR3假负载对地打值  打出0.002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空焊  还是本身就是这样的 这是安装CPU对地打值  这是什么情况额

网友A:
把cpu取下在打值…。

网友B:
是不是表还滴滴响,如果是供电脚复位脚数据脚看表数据0.002是短路,当然要确定本身不是接地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cpu取下在打值…。

CPU取下   就打不到值   只能装上才能打上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表还滴滴响,如果是供电脚复位脚数据脚看表数据0.002是短路,当然要确定本身不是接地脚

           我只是用DDR3假负载对假负载上的数据线和地址线打值  有的才打出0.002的值

网友:
0.002的值,怎么会想到是空焊???

网友:
表笔误差多少,如果也是0.002,表同时响,表明直接对地。

网友:
,如果拆掉CPU 还这样很明显短路,很可能桥挂了

网友:
你量的是cpu接地吧

网友:
测量点找对没

网友C:
你先两表笔短接一下看显示是多少?如果还是0.002表明短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先两表笔短接一下看显示是多少?如果还是0.002表明短路了。

           那就是说  CPU连接内存的总线短路了  是不是这样啊 那这个板子还能修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说  CPU连接内存的总线短路了  是不是这样啊 那这个板子还能修嘛

是CPU有问题吧?没换个CPU试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CPU有问题吧?没换个CPU试吗?

没有换U  拿来的时候 上面就有个U在  就没换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换U  拿来的时候 上面就有个U在  就没换额

劝你还是换个CPU试试吧!也许就是它坏了。

网友:
那就是无限接近0了

网友:
很正常,DDR3打值卡有几个点正常就 是000的。

网友:
CPU内阻很小的

网友:
装着CPU这个数值应该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