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换主板遇到奇怪的问题,各位大大帮忙看看

楼主(2014-12-22):
原先是amd的主板,上淘宝搞了个主板965的集显,t9300,装好后,插电自动启动,设置bios时间后保存,没插硬盘,然后关机关不了,强制关机没反应,断电,重插,bios时间恢复出场,更换有电电池后,不自动开机了,但是也不能正常启动了,去掉挡板,用短接法,也不行,换回没电的cmos电池,插u盘进pe,关机后,也不能正常再次开机,必须拔电,重插自动开。。。。。各位大大,教教我,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非业界人士     送修吧         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B:
你以为淘个主板装上去就行了吗     不要把芯片级维修想得这么简单    不是做维修的  你就随随便便拆拆机 清清灰 换换主板  你当你是神啊  不学自通啊    自以为是

网友:
当地的板子就是贵50-100的,也在当地买,坏了好维修。这网上的,就不好说了。就算人家给你保修,来回运费还是你的。

网友:
估计显示器什么的还有问题,你认真检测一下在确定换什么把.

网友:
TB的版问题很多的

网友C:
检查一下RTC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主板有问题吧,退货吧,淘宝网上买的有时都没有进系统测试看见亮就发货了,碰到几次坑的

网友:
淘宝网上换的板子有几个是好的?赶紧退货吧。

网友:
换板吧 这板子有问题

网友:
tb很坑的!退货吧!

网友:
你还是果断退货吧

网友:
不是 专业的 弄会扩大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以为淘个主板装上去就行了吗     不要把芯片级维修想得这么简单    不是做维修的  你就随随便便拆拆机 清 ...

我没说自己是神,我自己学习不可以吗?请注意你的言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RTC电路有没有问题

我装系统后刷bios不行,我感觉bios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业界人士     送修吧         以免扩大故障

我退货了,我后续会分享上我的改装v3000,我都改了好几个了,这样改装效果还是很好的。。。

网友D:
你要先用 光板 点点看看行不行 可以在装起来 我看你这个拆装机功夫太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先用 光板 点点看看行不行 可以在装起来 我看你这个拆装机功夫太差

hehe!这个你咋知道?你没仔细看,好吧,我短接了,我装起来再试再拆?

网友:
谢谢哈,我承认是菜鸟,自己学着弄,被论坛里的人说的很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