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主板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14-12-22):
最近没什么是做,不过有点无聊,
就看电影,看到一半,结果就有人打断了我,
唉,打工为口饭吃,没办法,
修主板呗,

打量了一下,做了基本工没发现问题,
上电看看把,

嘿嘿,不过内存,品牌机板很多因为电池没电都会这样,不过内存报警,】
本想着先刷BIOS来的,可是想想还是先量一下电压先把,上假负载。
供电正常,接下来量3个3.3V本人菜鸟不知道叫什么,
量着量着都是只有两个正常

有一个怎么桶都不出来

哎呀,蒙了不会修了,
不管了,看看有没有断线再说,
嘿嘿。在内存白色槽边上还真断了根粗粗的线,
不管了补他。

,不好之后,嘿嘿,
顺利通过。,】

就是品牌机亮机了,还是报警掉电,
不管了让客户拿回去装回机箱再看看把,

早上的事了。到下班也没见打电话过来,应该是没问题了,
完事。

网友A:
楼主查的很仔细啊,一下就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查的很仔细啊,一下就秒杀了

修了学了半年第一次碰到断线 的

网友B:
修好了就万事大吉了

网友:
板子断线是热胀冷缩原因暴力原因还是烧断的?我遇到两次杂牌主板内存供电烧断先发黑明显,还有一个HP G31,桥供电电感脚有黑圈,补焊就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就万事大吉了

,,,,,

网友C:
这个应该是VCC-SPD吧

网友:
福禄克就是精准

网友:
就是SPD的3。3V的 橙色线过一个电阻过去的,只有这个会用粗线  系统管理总线的线是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VCC-SPD吧

对  内存SPD供电3.3, 2代内存在238脚,3代内存在236脚,无电压会导致不过内存

网友:
我杂个没有遇到这样的便宜呢!

网友:
碰到很多次,,在映泰N68,和MSIG31多见

网友:
内存的SPD供电线断!没有3.3V了。

网友: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有长进

网友:
可能内存插反造成的

网友:
我修了3~4台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不满足导致不过内存的。断线的问题应该SPD没电压的问题吧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的SPD供电

网友:
头脑清醒     是成功之母

网友:
维修最重要就是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3.3v线路烧断了。捡到死鱼了。

嘿嘿。。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主板厂商设计问题

也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