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秒杀索尼pcg-71612t

楼主(2014-12-22):
                 客户拿来一台索尼pcg-71612t 机器,i5的,配置还行。说不开机,接上可调电源,0.018A 按下开关无反应。给客户讲主板有问题,留机维修..................(此处省略1千字)
          客户走后拆机裸板试机 0.018  一会就变成0.003了  按下开关键上到0.018.。  所有指示灯都不亮.    这是不触发还是不上电了.纠结中。先别纠结这个问题。 对地打了下所有电感阻值都正常 。侧下3 5v都没有.  后来论坛搜索了一下3 5v芯片得知。  待机就有3 5v   基本已经确定3 5v了。示波器测下3v电容.电压上升正常.测下5v电容   问题看到了  只上到1.8v    接下来不用说了          没分了、 各位大哥哥都加的分吧!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啊                     会用示波器   事半功倍啊

网友:
有装备就是好啊,一探就清楚

网友:
波波用得牛,牛都挡不住哦

网友:
楼主 示波器的U口怎么了

网友:
运气不错,5V滤波遇到比较少

网友:
不错,这个还能测出是哪路短路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示波器是怎么样显示出电压值啊,就是下面的那三个值

网友:
看的好复杂  学习啦

网友:
不错,示波器用的很好嘛,有机会多多交流

网友:
受用了 ,有钱就是任性

网友:
要是没有波波怎么办

网友:
示波器用的很好嘛!楼主的头像好眼熟啊!

网友:
没波是啥情况

网友:
LZ运气和实例都很好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示波器怎样能测量直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