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显示掉电!

楼主(2014-12-22):
唉!今天客户送来一台CQ45的机器,不开机上电电流0.5,南桥发烫,测量发现3V_S0 1.5V短路。直接拆掉南桥阻值正常了,装桥测试开机了。本以为到此就结束了,结果头疼的事情才刚刚开始。机器进系统测试了大概一个小时突然掉电了,在开还是掉电。检查了一下电压散热没问题,看电流一般都是跑到要显示了就掉了,不稳定有时候又能开机,将南桥 北桥 显卡都加焊了一下,还是一样。唉,修个板真不容易!哪位兄弟遇到过知道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桥是否换的

网友:
换的新的桥

网友:
刷个BIOS,也许幸福就出现了,

网友:
显卡重新植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