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AOC2391v-vga-dvi都没有信号输入

楼主(2014-12-22):
主机电源烧了显卡,显示器也不显示了,显示器能开机,能出现aoc,与无信号,插入vga与dvi先,均不显示图像,vga1-2-3对地电阻都是75,vga附近的二极管三极管,电阻也没烧坏,mcu没跟换,想着也不可能是mcu的问题,24c存储器怀疑过,但是想着也应该不会坏。维修陷入僵局,请阅历丰富的哥哥指导,一下,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A:
你仔细看下是不是不亮灯管 其实已经显示了?如果是也不显示一个东东那我建议你看下行场反正顺着主机进来的也就是这个接口了也就那5个信号,一条一条的查 这被烧掉的 最后要看的肯定是程序和主I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下是不是不亮灯管 其实已经显示了?如果是也不显示一个东东那我建议你看下行场反正顺着主机进来的 ...

刚弄好,想着不是,其实就是,mcu坏了

网友A:
弄好就好 我手上也碰到一个很神奇的AOC 不过我没管它  一个是919sw的驱动板,一个是912sw+的驱动板,但是这两个驱动板是一模一样的,元器件代码也一样的,图纸也看了 接电源板接口和开关接口也是一样的定义,可是我把912SW+的驱动板换成919SW的能用开关开启关闭 但是就是不能按别的东西 原本的菜单变成了- 别的都不能按了 我也怀疑是24C问题 因为没有看到别的BIOS芯片 于是我把912SW+的拆下换到919SW上 竟然发现还是不行,最后只能用它原本的了  这个912SW+的 说起来太多了 开始来的时候还白屏的 屏升压都不对了 电压正常最后竟然是换了电源板的一个电容好的 颠覆了我生平所学哪天有空把最近修的东西一起发上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弄好就好 我手上也碰到一个很神奇的AOC 不过我没管它  一个是919sw的驱动板,一个是912sw+的驱动板,但是 ...

哈哈,你想着不是,其实就是,折腾把,吹下来,也就算了,还得找mcu,拿编程器,按座子,下数据。吹上去,万一不是,又吹下来,在测试。一句话折腾来,折腾去。吹来吹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想着不是,其实就是,折腾把,吹下来,也就算了,还得找mcu,拿编程器,按座子,下数据。吹上去 ...

912SW+的已经修好了 就是换了一个电容好的 原本先跳出LOGO 然后就花屏 慢慢慢慢的白屏 做维修的都知道这就是屏升压不正常咯,拆开我也不折腾直奔屏部分 一测确实是VGH   VGL VCOM 这些电压都没有 不白屏才怪,但是我发现屏供电的5V是正常的屏上的电感处测量还是正常的,最后看着电源板一个电容不爽 其实它躲得很好 并没有异样说大肚子或者怎么样就看着不爽  这一个不爽就让它死而复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12SW+的已经修好了 就是换了一个电容好的 原本先跳出LOGO 然后就花屏 慢慢慢慢的白屏 做维修的都知道这 ...

是啊,我就是怕折腾,都去某宝发原装板了,晚上,想想不甘心,又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我就是怕折腾,都去某宝发原装板了,晚上,想想不甘心,又折腾

有时候这种心理会害死咱们做维修的 感觉 花了时间不修好 就觉得不爽 我一直都是这么过来的  最后这显示器 自己跟同行说屏废了 因为我搞了很多天 屏升压都查了实在没法下手  回收回来 现在修好 变称自己的暂时”不动产“

网友:
可能上家程序没刷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