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进水没有待机

楼主(2014-12-22):
今天接到一台三星R428进水的笔记本,先拆开检查一下,发现进水很多,已经腐蚀,于是先把板清洗干净,再把氧化的地方处理好,测量和电感,没有知短路情况,于是上电测试,发现没有待机,3V 5V的电感没有电压,再测试,测试RT8205芯片,发现VREG3和VREG5,VREF都没有输出,量各引脚没有短路,VIN 19V有,其他脚都没有电压,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VREG3和VREG5的产生条件,是受ENTRIP1和ENTRIP2的控制吗?下面附上图纸

网友:
这两个线性应该是受  13脚的EN控制的    而13脚的EN又受温控 控制

网友:
有一台进水机, 也是R428声卡短路造成无3/5v拆了就出了

网友:
多谢各位的回复,此机已经修复,就是温控芯片的问题,以前走了些弯路,以为EN是开启3v 5V的,而不是开启线性电压的,万用表测试U8 13脚en信号对地,一路跟踪,测到与13脚相连的thm3_stp#信号对地,此信号是温控芯片的第8脚,拆掉温控芯片,u8 13脚en信号阻抗恢复正常,买来新的芯片换上测试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