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纬创Foose_Intel_14之奇幻维修经历

楼主(2014-12-22):
板号:纬创Foose_Intel_14
拿到板子后,首先依然是全板目测,找出修过和掉件的地方,区分各供电电感并对地打值。确认无短路后,上电。
直接测3V/5V PWM都为0V。
待机芯片是SN0608098,测7脚LDO也是0V,再测6脚VIN有19V。查LDO开启条件,如下图

线性和3V/5VPWM共用一个开启信号ALW_ON。查图找到该信号来源于EC。。。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见到,EC开启线性待机电压,再一看EC的供电,有一个是+RTC_CELL,主板电池直接给EC供电,然后EC发出高电平的ALW_ON开启线性待机电压。。。这还说得过去。

现在问题出来了,目测的时候已经发现EC被拆掉了,开始以为不影响待机电压的维修,就没在意。可现在要出待机电压,先要有EC发出高电平的线性开启ALW_ON。没主板电池,更没EC,怎么搞?

如果说板子上现在有一个3V或者5V的电压出来了还好办,毕竟ALW_ON只是一个开启信号而已,随便拉个高电平给它就搞定了,可现在板子上除了一个19V之外,貌似并没有其他供电啊。。。。怀着侥幸心理,我又看了一下待机芯片。。。然后我发现它还输出了一个3.3V的参考电压VREF3

上电测一下,电压0V。。。于是立马搜一下SN0608098的PDF。。。结果发现已有资料库里居然找不到。。。百度一下,依然找不到。。。问了一下老师,说是和ISL6236通用的。。。搜一下ISL6236的pdf,看一下内部框图,发现只要芯片得到19V的VIN,就可以直接输出VREF3了。现在VIN 19V已经有了,而VREF3没有,给该引脚对地打值,无短路,换芯片!

要来一片ISL6236(SN0608098搜PDF都搜不到,更别提芯片备件了。。。),三两下手脚换好之后,拆了两个上管(谨慎起见),给上管G极和D极焊盘对地打值,无短路。上电!再测, 4.6V的VREF3出来了(为什么是4.6V?我也不知道,我现在也不关心。。。)。顺手测了一下第3脚V5FILT(ISL6236第3脚其实不叫这个名字了),3.6V???
************************************以下是一个题外的小测试************************************
其实在看VREF3的时候,就觉得V5FILT这个脚很奇怪了,因为之前接触过的待机芯片,比如TPS51125,在图纸上线性3/5V都是一起画在芯片下方的,而且左右各出一个,分别接一个滤波电容,如下图所示。

所以我很怀疑这个第3脚V5FILT的作用。因为没有SN0608098的PDF,只能看ISL6236的了。而ISL6236第3脚名称却是VCC,这是一个供电输入脚?引脚说明如下图,翻译过来就是:PWM核心的模拟供电电压输入,通过一个1uF的陶瓷电容旁路接地。

再看ISL6236的典型应用,VCC脚是直接通过电容接地,并没有供电输入啊。。。难道是内部电压供电,留个引脚只是用于接电容滤波用?

再看看6236的内部框图,只是简简单单的连着一个内部逻辑框图,然后通过一个10Ω电阻和PVCC脚连接在一起,看不出来具体的供电逻辑关系。。。。

算了,不纠结,我直接实测一下吧!板上和第3脚相连的只有+5V_VCC1,而+5V_VCC1只去到了3处,如下图所示

其中两处PR650、PR661和PR663都是没装的,实物也确实没装,可以不考虑;第3处通过一个0Ω电阻PR664连接到32脚REFIN2,虽然这明显是一个输入脚,但谨慎起见,我还是把PR664拆掉了。然后上电,再测第3脚VCC,依然是3.6V!!!
这说明什么???有输出!是的,ISL6236第3脚VCC是有输出的,且不论输出的是多少V,总之实测它是有输出的!而SN0608098呢,从图纸上看,第三脚V5FILT的性质有两种可能性:
1、这是一个5V的输出脚,如果芯片不输出LDO的话,可以通过装上电阻PR650将V5FILT的输出电压供给19脚V5DRV,并且V5FILT还通过PR664供给REFIN2;
2、这是一个5V的输入脚,内部电路需要这个5V供电,而这个供电是LDO输出的+5V_ALW_2通过10.3Ω电阻PR650转换而来的。
可能性只有上面这两种,但图纸上PR650是不装的,而供给REFIN2的PR664是有装的而且由+5V_VCC1到V5FILT之间是相连的,无DY选择。。。所以,很明显的,第1种情况的可能性要大很多很多。。。甚至可以说是确定无疑!!!
从这个小测试,我得到的结论是用ISL6236和SN0608098可以互换,但两个芯片的第三脚VCC或V5FILT都不用接供电,甚至由需要的时候,可以尝试从这个脚位获取供电作为上拉信号之用!
************************************题外测试到此结************************************
现在既然有3.6V和4.6V的电压出来,我先试试用V5FILT输出的3.6V来代替ALW_ON,直接飞线到PR636,然后上电!测7脚LDO电压,只有0.8V!!!
想不通为什么,我也不愿意多想,再换4.6V的VREF3代替ALW_ON,再上电,再测7脚LDO电压,还是只有0.8V。。。。
然后我就开始有点儿懵了。。。。
对着电路图发呆的时候,突然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为什么一定要有LDO呢?
是啊,为什么呢?
于是我立马查了一下+5V_ALW_2,只去了一个地方,就是给19脚的V5DRV供电的!!!
好,那我现在就连LDO都不要了,我直接再用4.6V的VREF3来代替,虽然比预定的5V差了点,估计芯片也能干活儿吧?!
说干就干,再次飞线,直接飞到+5V_ALW_2的滤波电容PC750一端,然后再上电!

然后。。。。我惊喜的发现,主板上的LED灯居然亮了,电流从0.01上到了0.16。测一下3V/5V PWM,都出来了!
待机就这样搞定了。。。
欣喜之余,我又突发奇想的测了一下LDO脚的电压,5V!!!因为已经将5脚和7脚飞线相连了,所以,5脚VREF3原来的4.6V也自然是5V了。
然后。。。不服气的我断电后断开5脚和7脚的飞线,再次上电,主板LED灯没亮,电流还是0.01,再测7脚电压,依然是0.8V。。。
再飞线,再上电,LED灯又亮了。。。再测7脚电压,5V!!!
然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写到这里,连我自己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写玄幻小说了。。。我只能用一句话来结束我第三次的维修经历了:
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A:
sn0608098这个待机芯片还没见过       另外你学得这么好   老师们知不知道啊

网友:
板子氧化的不轻

网友B:
+3.3V_ALW_2直接输出3.3V通过肖特基二极管给EN待机供电吧?好像是这么个印象。。

网友C:
1、从内部框图来看,ISL6236的VCC脚确实是供电脚,这个脚的电压可以通过PVCC脚内部10欧电阻获取,也可以外接供电,VCC和PVCC的目的是共同给内部逻辑电路供电……。
2、SN0608098虽然没有数据手册,但是它和ISL6236的引脚功能是基本一致的,可直接代换。SN0608098的V5FILT脚等同于ISL6236的VCC脚。

网友D:
楼主!!高人呀   大师级

网友E:
两次飞线!刊称飞线大师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sn0608098这个待机芯片还没见过       另外你学得这么好   老师们知不知道啊

我修的这片板子是戴尔的,还有其他同学修的戴尔其他型号的几片板子也是用的这个待机芯片。。。。
你后面那句。。。是不是我说错什么了

网友:
是啊,这是修过不知道多少次的板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3.3V_ALW_2直接输出3.3V通过肖特基二极管给EN待机供电吧?好像是这么个印象。。

嗯嗯,上电之后是由线性3V供电的,但上电之前主板电池就有+RTC_CELL给它供电了。。。好像你现在也在修一片一样的板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修的这片板子是戴尔的,还有其他同学修的戴尔其他型号的几片板子也是用的这个待机芯片。。。。
你后面 ...

没有       你想多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1、从内部框图来看,ISL6236的VCC脚确实是供电脚,这个脚的电压可以通过PVCC脚内部10欧电阻获取,也可以外 ...

嗯嗯,我测试了好久才敢下这个结论的。。。可是那个LDO脚电压的问题我还是想不明白,飞线之前是0.8V,飞线上电之后线上的电压从4.6V跳到5V,感觉就像是LDO开始正常输出5V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高人呀   大师级

哪里,我这是新手上路呢,还有好长的路要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次飞线!刊称飞线大师了!

呃。。。练手的时候才可以这样随便飞一下啦,实际维修的时候还是要尽量避免飞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嗯嗯,上电之后是由线性3V供电的,但上电之前主板电池就有+RTC_CELL给它供电了。。。好像你现在也在修一 ...

没上电之前。那个3V就应该有的。直接给EC供电!你看是不是啊。。有VIN就有+3.3V_ALW_2..通过转换名称为+3.3v_rtc_ldo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上电之前。那个3V就应该有的。直接给EC供电!你看是不是啊。。有VIN就有+3.3V_ALW_2..通过转换名称为+3 ...

嗯嗯,你是对的,插入适配器之后,待机芯片的VREF3就输出一个3.3V的电压来代替主板电池给EC供电了

网友:
仔细才能找到啊

网友:
没有修过这种机器

网友:
学习中, 早日成为高手

网友:
有理论修主板就是牛

网友:
又学习了不少东西。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这就是我们 的差距啊

网友:
这只是修待机的吧 不是客户机 ???
二多
嗯嗯,不是客户机,客户机可不敢这么乱飞。。。
详情

网友:
虽然我没看明白,但写的真心不错,因为你很用心,基础也很扎实,以后肯定维修很厉害

网友:
楼主将来是个维修奇才!

网友:
高手啊。这种问题都能分析的出来

网友:
学习了 刚刚好需要

网友:
断了两处线啊 张张知识啊

网友:
进水了吧,这么严重,还修啊,客户给多少钱啊

网友:
一跟线100块两根多少呢?哈哈!

网友:
楼主 思路很清晰

网友:
楼主这芯片以后都可以秒了,分析彻底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 学习了 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