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稳定死机维修思路

楼主(2014-12-22):
有时进系统半天都不死机有时进去就死机

网友:
先排除硬盘和系统本身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先换主板,电源一个个试吧

网友:
不进系统有可能是你硬盘有问题,还有可能是系统有问题 , 还有可能CPU温度过高,但是不经系统应该不关CPU的事了吧

网友:
主板的电容漏电,换内存,CPU,硬盘,电源,,要排除是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
如果是华硕有可能是822有问题

网友:
屏蔽一下声卡和网卡试试

网友:
换个硬盘,,内存,,系统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