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灰屏

楼主(2014-12-22):
一台联想y470客户带电换屏,屏烧坏,再换灰屏,评先换过,接口电压,时钟信号量过电压正常,外接正常,屏线换过,求高手指点!
联想

网友:
我碰到好几个灰屏的机器,都是显卡有一个电压没发过去,你这个没有图纸不能帮你分析。

网友:
显卡和桥,不断电换屏,主板就烧 了

网友:
先加焊显卡试一下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显卡问题

网友:
白屏是屏供电 灰屏是显卡

网友:
灰屏显卡问题

网友:
屏接口仔细瞅瞅?最容易烧的就是此处。

网友:
查显卡供电或者换显卡

网友:
换南桥,不行再换显卡

网友:
换桥试试,不行再换显卡

网友:
带电操作,如果每个客户都这样,大家有钱赚了。

网友:
显卡几率最大了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5-01-06):
觉得就是屏供电问题

网友:
看 下接口 有无接触不良 不行 加焊显卡 显卡中有内接和外接

网友:
lou zhu nan qiao shao le

网友:
楼主有问题压 照你这么说 问题肯定出在主板上了 估计烧东西了 仔细量量

网友:
wo 我这有个三星的 和你的一样换屏出现的 换个显卡也 一样 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