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又成功刷写一三星显示器S22A330BW

楼主(2014-12-22):
拿到该显示器,看到显示屏亮一下后显示“请检查数据线,数字信号”,随对客户说修好80大洋,明天来取!等打烊后拿出280买的编程器,在本站搜到25x40bv的程序,焊掉mcu,刷写后通电,显示“请检查数据线,模拟信号”,插上vga线,修复成功!程序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21820-1-1.html

网友:
这款三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源接口有时也有问题。

网友:
三星显示器程序坏的多多呀。

网友:
三星显示器程序坏的多,主要是程序有的不好找

网友:
这款显示器就坏数据

网友:
价格一般,要便宜了

网友:
这个显示器根本不用拆屏的,直接笔记本对显示器在线升级MCU,简单方便赚钱快

网友:
三星在线刷写程序我有,需要加我QQ1981900389

网友:
遇到不一样的问题  路过来看

网友:
见到三星要写程序我就高兴,因为根本不需要拆机,这个是内部公开的秘密,呵呵
另外,楼主价格要的太低,这样大家都亏了!

网友:
很好,先学习了。

网友:
估计还是电源板故障

网友:
谢谢分享,希望以后能遇到。呵呵 !

网友:
我也接了一个三星S22A300B的显示器也是一样的问题,但是是假三星的驱动板,刷了官方的程序直接就点不亮了。试试几次都不行。

网友:
已解决黑屏通病

网友:
反正三星的程序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