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机型:L24F11

楼主(2014-12-22):
机芯:MT23L
故障现象:灯闪不开机
检修过程: 开机后指示灯闪,同时喇叭发出咔咔的声音。首先测量电源板的电源输出,5V
和 12V 都低而且上下跳动。此机采用了 LPL24C 的电源背光一体板为整机供电。初步怀疑是
电源板的问题,单独检修电源板,不带负载的情况下,5V 和 12V 基本正常。接上负载,二
电压就开始跳动不稳。 根据经验, 此电源 5571 部分的尖峰吸收 D3 故障率较高, 将其由 1N4007
换成 1H8,故障排除。已发现多台相同故障的机器,都是换 D3 解决。个人感觉此处用 1N4007
有些不妥。

网友:
的确1N4007是低频整流二极管,不适宜用在尖锋吸收电路中。一般都采用的是快恢复管。

网友:
TCL的电视还用1N4007做尖峰吸收二极管?难以至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