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机型: L32F19 故障现象:黑屏

楼主(2014-12-22):
机型: L32F19 机芯:MS91

分析与检修:  开机亮一下就保护了,这是大家最为常见的问题,这款机器屏的背光板上变压器很容易坏(LK315T3LA31),没有同型号的代用的话,屏很容易出现暗带。坏的身边一大
堆,大家注意没,坏的都是同一方向的绕组,如果我们身边没有好的,可以废物再利用啊,
用 2 个坏的拼一个。例如 2 个坏的 A 端都是好的,先把坏的一端绕组挑断,然后把低压绕组
并联,高压绕组也并联就可以了,效果很好。

网友:
这方法真不错!变废为宝。

网友:
楼主用心良苦!

网友A:
三星的高压包我这样试过NO行!

网友:
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B:
从显示器售后资料中摘抄的....

网友:
大液晶还很少碰到修的  多让修家电的人 修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高压包我这样试过NO行!

一般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显示器售后资料中摘抄的....

我就是TCL售后.天天修

网友:
方法不错,售后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