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焊接飞线,谁有好的办法

楼主(2014-12-22):
电路板,飞线求指教,有好的办法教教小弟,电银漆的低…

网友:
BGA焊点掉了都可以飞线补点,一般印刷线路更简单。两边刮开一点,上焊油上点锡,拖锡带上弄出一条铜丝,往上一刷,再剪断就OK了。飞到元件引脚的也简单。最难的还是补焊盘。

网友:
这得靠经验,平时要多练习。

网友:
我是说慢工出细活啊

网友(2015-11-03):
这个就要注意细节

网友(2016-11-08):
离大师还有很远的距离啊

网友:
这个还要怎么指教哟,机器不修一机,外观不能太丑,用点儿热容胶或者补点儿油,OK

网友:
表示飞BGA焊接的小芯片好费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