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外设坏掉了,会不会导致不跑码

楼主(2014-12-22):
  同意外设坏了不跑码的 ,请说明理由 为什么会导致不跑码,  同意外设坏了,不会导致不跑码的 , 静静看  他们怎么说的

结束时间: 2015-1-21 23:22 裁判: 海韵之恋

正方观点 (4)

外设【如网卡,声卡等,,,】坏掉了,不会导致不跑码!

反方观点 (15)

外设   坏掉了, 会导致不跑码!

辩手:0 ( 加入 )

    辩手:1 ( 加入 )

网友A:
    坏到与总线有关和拉低电压的,都可能导致不跑码。

网友:
    外设有坏的,自检都不能通过当然不跑码了。

网友:
    修过一块945  本来是被雷劈坏网卡不触发的主板  后来把网卡去掉 所以就空着网卡位置就上电测试能正常触发了  跑码,但就是不显示    后来搞阿搞 。。。。。。再后来直接换一个好的网卡上去ok了  所以外设真的会影响到主板是否能正常运行  我也是小白白   明年准备深圳迅维  进修。。

网友:
    外设故障会存在主板是否正常工作,  修过一块945  因为雷劈  拆掉网卡  所以就空着位置 上电测试   跑码正常不显  后加上个好网卡  ok  小白  明年深造深圳迅维

    星际科技 -1 重复资料

网友:
    你试试拆给外设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外设坏掉了,要看坏到什么程度,不能用也是坏,烧穿了也是坏,我是P43TD主板网卡就是不能用,但是照样进系统了,这个怎么算啊

网友:
    有时候外设短路了就会造成不开机

网友:
    外设很多的,,鼠标键盘,,,声卡网卡,,,都属于外设,,但引起的效果却不一样!!

网友:
    应该是外设坏掉了导致不跑码的

网友:
    这个问题要深入了解主板上各大总线,及他们之间的等级关系,外设坏引起总线上信号不能正常传输,严重的南桥内部模块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
    拆个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不会不跑码,外设坏了所引起的问题太多了比喻,不开机,不触发,不上电,等

网友:
    外设有坏的,自检都不能通过当然不跑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到与总线有关和拉低电压的,都可能导致不跑码。

    知道了,谢谢

网友:
    如果外设硬件损坏肯定不跑吗的!但软件、驱动方面的故障就不一定了!

网友:
    外设坏会影响整机启动过程,供电方面的损坏会影响到主板PG信号不正常,通讯方面损坏会影响到系统总线,都会引起不跑吗的。

网友:
    有时网卡坏能引起的

网友:
    外设坏了会引起很多故障的。

网友:
    有很多被雷击坏网卡的主板现在都加了PCI网卡使用呢 这就说明了外设坏掉是可以跑码显示并且使用的,除非连桥都坏了。

网友:
哈哈,我把这键盘拔掉,不用鼠标,照样进入WINDOWS XP。

网友B:
外设坏了都会导致不跑码

网友B:
试过有个PS2的键盘坏了,能电没显示,呵呵。

网友B:
外设是主板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损坏会导致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