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竖线或横线的屏能修吗?无压屏机

楼主(2014-12-23):
这种情况是屏上哪个电路或模块问题呢

网友A:
网上卖的 装烙铁头上的  小工具 有的可以弄好  我弄好过

网友:
没有压屏机修不了,,,,

网友:
这个要采用刮线方法

网友:
应急可以用橡胶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卖的 装烙铁头上的  小工具 有的可以弄好  我弄好过

竟然同名同姓,是焊玻璃那里吧

网友:
请问2L那玩意叫什么来的?

网友:
靠运气吧,不好修改

网友:
不要修了不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