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ROBOOK 4411S 开机卡 HP 死机

楼主(2014-12-23):
各位大师:  客户送来一台HP 4411S  INTEL平台    反映 卡HP LOG  全死    我当时 就开了正常   能进系统。 关机后再开  就不行了。  拆机  裸板试  又好了  不卡了   我清完灰   装起来  开机又卡了。请问是都里的问题?

网友:
大概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裸板测试 你确定不卡了吗    裸板多试几次  如果真正常了    那就看看   硬盘   光驱  键盘  这些外设吧

网友:
如果只是装起来测试有问题那可能是外设导致的

网友:
可能是外设引起的死机,先排除外设吧。

网友:
搞个原装电源试多几回啊

网友:
拆硬盘,光驱,看看,一个一个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