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不定时重启详解一帖

楼主(2014-12-23):
三更半夜,闲来无事,发一帖。

联想B460不定时重启,有时进系统一会儿重启,有时到window滚动条重启,有时显联想logo重启,有时不亮就重启。
通病,原因是35V供电芯片处有腐蚀造成的。今天来个详细解说

C壳拆下,板子左下角35V供电芯片处

腐蚀原因:C壳接触此处的海绵造成的,就是红框里面的位置,

为了避免以后再犯,把此处切下去一部分,别挨着主板就行了。

这个解决了,再来看板子,供电芯片的供电脚电容和线性电压开启脚EN0上拉电阻腐蚀,

图纸上的位置

闲话不多说,料板找两个换上,249K实在不好找啊,找了个330K的换上,因为根据TPS51123的电器特性,不低于2.4V就行了

原来的249K时,EN0脚电压为5.4V。换上330K后电压为4.4V,符合要求。

这是换好的

装机亮机,无重启现象。

不定时重启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5981-1.html

网友:
怎么发到主板板块了?管理员帮忙移一下啊。多谢

网友:
海绵不是绝缘的吗?如何腐蚀,进过水还是流过汗啊

网友:
海绵可能受潮了有阻值了

网友:
这种通病都修了好几台了。

网友:
联想设计不合理!!海绵受潮了,,肯定会引起主板腐蚀的嘛!!

网友:
楼主 分析的很精彩

网友:
但现在还没有遇见过

网友:
学习啦,下次直接换

网友:
通病而已,修了好几台都是这样。

网友:
B460 通病了。手上修过蛮多此例了。。还有一两块可出手呢。呵呵。无修的

网友:
这种通病还没碰到过

网友:
碰到很多台了,那个VIN上的电阻是C495

网友:
这个机器还有这毛病?????

网友(2015-01-26):
手上有台不定时重启,不同于上边问题

网友:
一点小问题能让楼主解说的确这么详细也真是用心了

网友:
是电容氧化 了  这个机器就是设计部好   胶纸容易氧化你那配件

网友:
遇到好多了

网友:
此机此问题是通病,那块泡沫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