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3):
一台组装电脑开机提示系统文件损坏进不了桌面,用U盘装系统在写到10%的时候停止了有30秒然后又继续写完,装好后一切正常。在用的时候有时会死机,有时硬盘里面有响声。用不了10天又文件损坏。这硬盘还有救吗。我是小白谢谢
进不了桌面

网友:
能不能救 测后才知道

网友:
你自己用U盘进启动,然后用硬盘修复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如果是固件问题还好,如果是盘面损坏,救回来了也用不久,重要的资料还是不要存在里面了

网友:
现在没有什么免费的软件能针对性的修复,所以最好是换掉

网友:
是自己在用的就换个,干这个的换一个旧的也没多少成本

网友:
我遇到过IBM或日立的盘测试没问题,经常出现文件损坏,估计低格一下能好些

网友:
有图有真像呀,图也没用,硬盘也没有,不好讲 呀

网友:
应急的时候可以把坏道分出去在用

网友:
扫描看看,是不是有坏道了,用MHDD修复一下看看。

网友:
用hdtune先看下smart参数,如果没大问题再做个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