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AS3100板号HCW50 LA-3151P 开机不触发,开机键电压18V左右

楼主(2014-12-23):
接手一宏基3100笔记本,顾客反映放在家里一年没用 了,我接上电源,待机电流在0.006A,按下开机键没任何反映,拆机量开机键电压18V左右,那么大,EC发出的应该是3V-5V的电压,怎么会那么大呢,仔细查看主板,主板有些地方有严重腐蚀的迹象,量电感有一个有2.8V的电压,请问哪里有问题,是EC 吗?

网友:
18V是正常的    你按下开关键  有没有跳变   如有就查EC   如没有就查开关吧  腐蚀时间长了   多注意一下 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看这里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开机键 上有18V 的电压,仁宝的都是这个的,EC_ON没有高电平,51 _ON#没有被拉低,开机键当然电压那么高,找EC

网友:
我用镊子短接开机键两端,电源的电流还是没反应,请问哪里有问题该怎么查

网友:
看下开机电压是不是由公共点来的,如果是那就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