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飞利浦193E1颜色失真

楼主(2014-12-23):
飞利浦193E1,画面如图,屏MT190AWO2,换了屏线,刷了MCU,重新写了屏数据,换了AAT1168B1故障不变,逻辑板电压都对。这个有遇过的没。

网友A:
这个是现象图,第一次没发上去

网友:
VGA头?还是DVI,都试过了?

网友:
老板  看你这么折腾 屏线接口有没有看下  有没有问题

网友:
测vga口红绿蓝对地阻值!

网友:
是的 。。 测驱动板VGA口  RGB正常不

网友:
缺一色了,检查红绿蓝三色是不是都正常

网友:
如果osd菜单颜色正常,屏的连线就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现象图,第一次没发上去

可以修复吧,这个还是比较好简单的故障,我有屏电路方面的学习录像,比较简单不过还是比较深的,

网友:
看楼主搞过的地方,可以打打vga头的三色对地值,再换个逻辑板上的时序芯片。

网友:
测驱动板VGA口rgb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