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加点怎么修

楼主(2014-12-23):
不加点怎么修啊

网友:
不加电吧。。。。直接不触发么?待机多少?什么型号。。。。什么都没有怎么修

网友:
不上电吗,先查供电吧一步步来,内存供电 桥供电 CPU供电这些

网友:
如果掉点,你得知道这个点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网友:
不加电只能修对地阻值,不知道你要修那一块啊&

网友:
楼主要写清楚啊

网友:
你不露点,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不通电先查待机条件啊

网友:
故障描述的太简单了,?不上电,査待机电压,打对地阻值,。

网友:
按上电时序一步一步来啊

网友:
能说具体吗,版的型号,是不触发还是掉电还是什么?

网友:
不加电啊???是不触发吧!!待机有没有??有的话就修开机电路呗!!没待机就测试有没有短路先了!!

网友:
不加电就是不开机吧

网友:
要说的具体些才好分析呀

网友:
不加点,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强制开机看看有发热的元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