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内存电源管理芯片6612资料。

楼主(2014-12-23):
求解 6612   各管脚的作用,工作需要的条件。请说的通俗点,我是小小白。

网友:
请叫我雷锋

网友:
人家还问了   各引脚的作用   和工作条件  你咋不告诉一下人家啊   经鉴定 属于二线雷锋    哈哈

网友:
富士康N61的板子上有,,查图吧

网友:
2楼的发的资料,,下下来看看就知道各个引脚的定义了!!不过要是换的话,,就发个全新的!!不用管那么多了!!

网友:
现在测试数据如下,1脚 0V   2 \11.6        3\2.3     4\0   5\0    6\12     7\12    8\0         1脚接上管G  5脚接下管G   4脚和8脚通。

网友:
1脚:UGATE:上管G极控制端2脚:BOOT:自举升压
3脚:PWM:主电源管理芯片控制端
4脚:GND:接地
5脚:LGATE:下管G级控制端
6脚:VCC:供电
7脚:PVCC:供电
8脚:PHASE:过流检测电压调整端

以上大体上我是这么理解的

这么几个脚,关键条件也就是PVCC、VCC、BOOT、PWM,而你说2脚11.6V,3脚2.3V,6脚和7脚是12V,说明条件都是正常。但是4脚和8脚相通,也就是PHASE这个过流检测电压调整端接地。一般这个脚和输出供电是相连接,也就是现在的内存供电。目的就是调整内存供电输出,防止电压过高或者过低。和接地是毫无关系。因此,你最好把这个芯片拆了,看看8脚和4脚还接地否,如果已经,请查MOS管子。如果拆掉芯片不接地,那就不用我再说什么了吧。

网友:
再贴一张典型应用

网友:
再贴一张典型应用

从新测了下8脚对地电阻为9.2欧。 正常吗?

网友A:
8脚确实是和内存供电输出连着,对地电阻9.6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8脚确实是和内存供电输出连着,对地电阻9.6欧。

内存供电输出对地阻值各个板子都不同,但9.6欧姆这个阻值确实很低,一般都是20欧姆以上。你拆了芯片之后在量量看。从给我的感觉是,芯片损坏程度居多,或者下管MOS管子也有问题。

网友B:
6612怎么会单独使用呢??哥们你是不是看错了,内存供电应该是6549吧

网友:
用翻译软件看看就知道

网友:
查数据脚对解决问题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6612怎么会单独使用呢??哥们你是不是看错了,内存供电应该是6549吧

确实,我也感觉纳闷,6612这从电源管理芯片一直都是CPU供电上面的,怎么会去做内存供电

网友:
内存供电输出对地阻值各个板子都不同,但9.6欧姆这个阻值确实很低,一般都是20欧姆以上。你拆了芯片之后在量量看。从给我的感觉是,芯片损坏程度居多,或者下管MOS管子也有问题。

现在我把6612 和上 下管都拆下来了,测试主板上内存供电 对地电阻5欧。都安装上后内存供电对地电阻更低3欧多点。

网友:
我的主板是七彩虹945 conroe series 2.2

网友:
外国的各个PDF搜索网站基本的都能找到 遇到找不到的先百度一下

网友:
芯片装错了吧

网友:
换芯片试试

网友:
换芯片试试

已经换过了。拆了个同型号坏板子上的6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