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华硕通病8202坑害一例!!!

楼主(2014-12-23):
话说接了台华硕X54H的机器,版号是:K54LY REV:1.0一年前开始出现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的情况,
客户说最近越来越频繁,直到现在10次才能开一次,
接下机器,当客户面拆了一遍,裸版连测5次正常,当场后悔了,

但是已经好了,没办法就装起来把,完全装好,一测,又不亮了。。。

心想果然不简单,报价280,留机维修,
我以为是哪里没装好的原因,拆开裸版测试确实正常,
开始装一步测一步,这样装了2遍,每次都不是同一步不亮。。。

看来确实是主板问题,一查,无图,
顿时觉得无图这种没办法搞了。。。
论坛翻了翻。没想到找到一个同故障的朋友,
不亮时电流到0.22不动,他测内存周边一个电感不正常,
加焊了下CPU旁边的PU3801好像就好了,
立马又拆了机器,找到芯片,加焊一遍,装起来,成功亮机。
可惜故障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放置半小时后,又回到原故障,
我以为之前的烙铁加焊的不行,
再拆,用风枪从新上芯片,
测试1小时正常,放置半天
又特么回归原故障了。。

至此怀疑芯片不良,准备定芯片直接换,
一看芯片型号,DJ-EA。
心想怎么这么熟悉的,就去问了卖芯片的,
告诉我芯片是8202.。。。

这才明白为啥之前凉了就不亮了,通病啊。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1948-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4203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2458-1-1.html

根据几位大神的解释,需要更换很多东西,
提高PWM的控制精度,

但是无奈他们都是K42J,和我只是芯片一样,
没有做他们那么复杂,就换掉了十脚的电阻,
换好测试正常,终于修好了。。

结果半天后,又不亮了。

那就从头再来!,从新分析,

观察主板十分钟,发现敌情,主板右下角居然还有个芯片,
也是8202!!
这个主板上居然用了两个8202芯片。

果断找一个电阻替换第二个8202,测试2天,一直正常,
现在已经带走好几天都没有回来。

这个机器让我从新认识了PWM,也了解到PWM设计的高深之处,
研究了好几天的PWM,和芯片工作条件,原理
总之,需要学习的地方还很多,受教了。。。。。

网友:
华硕机器的通病是RT8202芯片的问题导致的吗???8202有什么通病啊?

网友A:
果断找一个电阻替换第二个8202意思是用电阻替换8202???

网友:
有可能有设定电阻失效了吧

网友:
rt8202的第十脚 ,电流设定电阻阻值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断找一个电阻替换第二个8202意思是用电阻替换8202???

+1看到这里我也迷糊了

网友:
是个啥供电??

网友:
没看明白呢

网友:
我也维修过的,

网友:
特别需要BISO  感谢楼主

网友:
楼主 讲的有点激动

网友:
有点没清楚,你换的东西

网友:
这个维修方式 是咋弄的 你给的三个连接 只是说PWM怎么的 没看见咋修 是把8202换了 还是换PWM所连接的电阻了  没怎么看懂 不过知道你修好了

网友:
被楼主搞得一头雾水,不明白

网友:
楼主功夫深啊,维修认真仔细,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还没遇到这款机的故障,相应下次遇到了会考虑这个的

网友:
换电阻应该不稳定的,主要原因还是滤波不良

网友:
楼主有没有考虑过电容?

网友:
楼主拆拆装装还真是有耐心啊  哈哈

网友:
恩恩。这个问题好

网友:
这个修起来 真的要一点水平了  这个真牛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脚的电阻变值导致的不良?

不是,K42有工厂资料,目的是提高PWM的精确度,

网友:
以后发现这种问题,备用,多发点

网友:
意思让小白开不明白

网友:
有点模模糊糊

网友:
暂时还没遇到这个通病

网友:
8202是给桥供电的芯片吧 ? 忘了  那电阻多大的?

网友:
华硕的通病,很多都是因为一个小小的电阻或是电容故障。也有板层厚的缘故吧,这个是猜的~~

网友:
還是不明白上次遇過一台也沒搞好

网友:
下次自己遇见了可以参考

网友:
笔记本的8202  台式的822  华硕通病真多

网友:
秀多了就知道了 经验重要

网友:
华硕的通病,很多都是因为一个小小的电阻或是电容故障

网友:
更换8202的两个电阻  阻值都是多大的  15k??

网友:
有点不懂,PWM电路这么深奥

网友:
楼主你到底换什么好的,  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