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字乱码!

楼主(2014-12-23):
bios和PE都正常,启动时黑屏白字乱码,内存己排除,显卡热过,显存压过,上下共四对8颗显存!
华硕

网友:
刷个bios吧楼主

网友:
楼上兄弟这和bios有关系?你有过类似的经验吗

网友:
我认为是显存问题

网友:
不接硬盘会乱码吗?

网友:
外接正常吗。我觉得也是BIOS的

网友:
mei yu dao guo

网友:
刷BIOS试试把

网友:
换个盘,或者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2015-01-31):
求 楼主的 BIOS 我的 也是 8颗显存的

网友:
没有遇见过,求真相。

网友:
这我遇到过是VRAM坏了!!

网友:
重做一遍系统,或重打一下驱动程序。

网友:
没见过这么怪的故障

网友:
显存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没做个系统试试呀!

网友:
安全模式也是这样吗?换硬盘和系统(xp,win7x86,win764bit),